求大家帮助我解一个问题

楼主(2006-06-24):
我想有KT板做一个圆柱形的机身~~我想请问KT板可否做机架~~~同可否微弯曲做机骨啊

网友A:
买点KT板试试吧,应该可以,用尺子在弯折部分多压点线,应该可以,我微弯就是这样的~~如果压的深点,密点,应该可以作成圆柱型

网友B:
找个长一点的圆柱体铁罐头盒子固定好,用电吹风对罐头盒内部加热(控制好电吹风的距离和温度),把要弯卷的KT板压在外边,KT板变软了就可以弯成。比画线弯曲更圆滑,强度也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