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改用 5LIPO (现在是 5LIPO) ? 还是再加 3 组电池(现在是 2 组)?

楼主(2006-06-25):
做了个 3D 机,飞机的情况如下:
(1)飞机: 北京丰模买的 Katana 3D 40.    http://china.busytrade.com/trade ... ID=62275&cTYPE=
(2)电机: 三军:  http://www.3jmodel.com/product.asp?id=846
(3)奖:  14*7APC-E
(4)电调:  phoenix-80A
(5)接收机和舵机: futaba
(6)电池:  ele  1600mah18c4s 两组   http://www.121mx.com/shop/defaul ... id=83&typeid=12

  总重量  1.8Kg. 吊机平衡时电流约 30A - 35A.

  在吊机 1分钟, 电源就被 cutoff 栽了下来. 向教大家一个问题:  应该改用 5LIPO (现在是 5LIPO) ? 还是再加 3 组电池(现在是 2 组)?

网友:
如果现在是4s2P 1600mAh  18C 14.8V*2 锂电池组,吊鸡电流在30-35A,理论上应该可以吊4-5分钟左右。现在的情况是电池端口电压下降太快。你可以检查一下电池组的端口带负载时电压,电压要在13V这样才有意义。

网友A:
减重+5串
……
提高电压减小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减重+5串
……
提高电压减小电流

如何减重? 飞机是现成的。原来是油机,改称用电。 除了电池,好像没有什么可以改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了个 3D 机,飞机的情况如下:
(1)飞机: 北京丰模买的 Katana 3D 40.    http://china.busytrade.com/trade ... ID=62275&cTYPE=
(2)电机: 三军:  http://www. ...

电池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做了个 3D 机,飞机的情况如下:
(1)飞机: 北京丰模买的 Katana 3D 40.    http://china.busytrade.com/trade ... ID=62275&cTYPE=
(2)电机: 三军:  http://www. ...

这样的动力配置的电池是不能这么用的,你这种配置的电池,35A放电一次就过放.除非用5s3p,你用的电机kv过低,必须用5s,kv750的才用4s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动力配置的电池是不能这么用的,你这种配置的电池,35A放电一次就过放.除非用5s3p,你用的电机kv过低,必须用5s,kv750的才用4s

你的意思是用 5 个电池。 而不是 3 组电池。
顺便把上飞机的照片传上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动力配置的电池是不能这么用的,你这种配置的电池,35A放电一次就过放.除非用5s3p,你用的电机kv过低,必须用5s,kv750的才用4s

4S2P 1600mAh 18C 14.8V 锂电池组,35A放电一次就过放鹰王脑袋进水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4S2P 1600mAh 18C 14.8V 锂电池组,35A放电一次就过放鹰王脑袋进水了吧!

靠,ele的电池进水了,不是我的脑袋..............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用 5 个电池。 而不是 3 组电池。
顺便把上飞机的照片传上来。

有2个问题,一是kv630的3520用5s才能发挥效率,4s要配15或16寸浆,二是电池不是这样用的.首先不能选用商业电池作为这种场合使用的,因为商家所宣传的电池容量和倍率很值得商榷和验证,再就是不是随便拿几组电池往一块串啊并啊的就成的,电池匹配很讲究的尤其是大电流放电的情况,匹配不好,其中的某几快电池很快就完蛋的,建议你和电池厂家联系,直接组成你所要求的电池.再就是不能用普通的平衡充电器进行充电的,因为大电流的放电工况的电池需要精细的平衡充电和用前保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2个问题,一是kv630的3520用5s才能发挥效率,4s要配15或16寸浆,二是电池不是这样用的.首先不能选用商业电池作为这种场合使用的,因为商家所宣传的电池容量和倍率很值得商榷和验证,再就是不是随便拿几组电池往一块 ...

ELE的电池,我用过,应该问题不大的!
关于4S要配15或16寸的浆,这个是怎么算出来的,请教!

网友:
同意aimo的建议.其实技术已经很成熟了,只是没有普及而已.成立专栏,有利于这项技术的普及和交流.请版主考虑一下.

网友:
1.8kg的自重,我太佩服你的电机了,没把轴承拽出来啊?

网友:
一会去问问ELE的人,他们的电池到底是不是18C连续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版主成立40以上油改电专栏

严重同意。
这种近 2 KG 的飞机电源被 cut off 的栽下来的时候, 不象小 3D,  象砖头一样, 比较可怕!

网友E:
洪哥,我小张
你有没有试验过换桨然后测试一下吊机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E:
洪哥,我小张
你有没有试验过换桨然后测试一下吊机的电流.

今天我去机场看了一下, 发现大家对于 4磅(约 1.8Kg) 飞机的标准配置是:
4120 马达(我的是 3520)
4000mAH. 4 LiPo  20C  ( 我的是  3200mAH 18C)
15X8 的桨  (我的是  14X7)
所以, 无论马达,电池,桨我都用小了一号。
我下一步,先换个桨和加大电池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