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晴空汉化G3的朋友都进来看看,谁和我一样啊!

楼主(2006-06-25):
我在家玩G3,用晴空汉化G3,只要一选择调试窗口或是选择选择飞机G3就死了,不汉化就没问题,不知道什么原因,谁和我一样啊,怎么解决,帮忙啊!!!

网友A:
是不是你的电脑配置太低了?

楼主:
CPU是P4 1.8内存512M显卡GF2FX200还底啊

网友B:
我刚开始和你一样死机,但是发现这样操作就不死了
1、打开汉化
2、打开G3
3、等G3完全进入游戏界面后再点击汉化就OK

网友C:
你用的是什么操作系统,在Win2000下是有问题,好像和一个未知的软件或系统补丁冲突,
Xp没发现问题

楼主:
我用的是2000,不过还是谢谢4楼的,我回去先试试

网友D:
汉化的通常总有点问题,还是英语的吧,就这几个英语,不汉化也能很快习惯的。

网友E:
我的也是一开始就死机,我把场景都关了就好一点了,.后来就不死机了!

网友F:
这个哪里有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