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华科尔电直设备是否能用于小旋风空机上?

楼主(2006-06-25):
由于我的22#摔了,因为价格问题,也懒得换了,所以我想把电直上的电控设备,马达等拆下来,再买一套小旋风的空机来换上去.不知道是否可行?
因为我没见过小旋风空机的实际情况,所以无法得知是否与拆下来的那些设备相兼容,所以请教各位前辈指点一下,十分感谢!

网友A:
估计不行,22#的设备是专用的,而且还带陀螺

网友B:
楼主换了吗 我的也是22#,现在也坏了,不知道怎么办。
如果楼主换成功了告诉我一下,谢谢。

楼主:
我把22#全拆开了,然后做了一架KT机,咨询和很多人的意见,并且对比了一下:22#的整套设备都可以换到小旋风上,也可以换到KT机上.电控设备重量差别不是很大,但是换到飞机上需要一组减速齿和哩电才行.至于陀螺仪主要是控制22#尾电机转速的,可以不要管他.我现在订购了一套小旋风的空机,打算把22#的东西全换上去,3楼的朋友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跟我联系,一起研究
xiaohuli2156@sina.com.cn

网友C:
华XX的控可能是天下最不可靠的。不过新的控会不会改进了?

网友D:
应该说是仅比做"e龙"的"i特"的控好一点

网友E:
楼主错了吧,用不了的.22#电直的遥控设备是专用的有混控关不掉的,即你控制油门时别的舵机也跟着动.莫非你的操控能力非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