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改铣方法与使用经验谈 (在33和34楼又上了新图)

楼主(2006-06-25):
立柱换成壁厚8个毫米、长为490毫米的无缝钢管,立柱脚做高一些,有利于机床的稳定,我做的是70毫米高,比原来的旧脚高多了。

机头上升下降要准备一跟25厘米长的丝杆,而且要带丝母的。把丝母套到立柱孔上,固定紧,是铆还是上螺丝都可以,再把丝杆套到丝母中。

再套上压力轴承。

再套上压力轴承的碗子。

再做一个支撑架,这个架子是用内直径50毫米的钢管,长为17厘米,长度要由升降的距离而定,内径是由立柱的大小而定。先车一个圆环,内孔要和丝杆上端的轴径的大小匹配,外径要和管子的内径匹配。然后把这个圆环上在管子上端,固定紧。

这个支撑架的下面要割两条槽,以免使用时皮带碰在上面,最下面还要焊上一个固定螺丝的铁片。

未完待续。

楼主:

把做好的支架套在丝杆上,把螺丝固定住,如下图。

也车一个轴套套在丝杆上,钻孔攻丝固紧。

搞好的外貌如上图。

楼主:
把顶盖钻上一个大孔,盖上去,再把把手安好,摇摇看能上升下降吗?

未完待续。

网友:
好,这个办法的确不错。
还有一个问题需请教;那个主轴是用什么方法来消除间隙的呢?看了几张图都没有看明白,不知您在主轴上又加了一个什么机构,是否可以详细的讲讲呢?谢谢了。
您改好以后,用它铣东西的时候与改前的感觉有什么不一样呢?

网友A:
好帖
说明可以更详细些
以满足只有台钻兄弟的欲望
照片发全些,不要再煮糊了
准备给予高潮一下。。。。。。

网友:
好帖~~再来点详细的细节部分

网友B:
把z轴的微量进给改装过程也搞上来!!哈哈!

楼主:
新图片已经上传
解说待续

网友:
钻夹头上那个红色的什么构件啊?有人铣铁的时候钻夹会掉么,这个怎么解决啊

楼主:
由于钻床只受直的压力,所以平常用的时候难得掉,如果改成铣床,横向受力增大,夹头很容易掉下.
我的办法是:将掉下的钻夹头的3个爪退到里面去,然后在煤气炉上加温至250-300摄氏度,然后马上上上去,赶快压紧,然后让他自然冷却,你的钻夹头就不会掉了.由于还没有到退火温度,所以不会损坏钻夹头. 将钻夹头的三个爪退到里面去,用火钳夹住钻夹头,然后倒过来放在煤气灶的蓝火区,距离煤气灶约5-6厘米,烧到钻夹头里面的机油刚刚冒烟就是200-300度的温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帖
说明可以更详细些
以满足只有台钻兄弟的欲望
照片发全些,不要再煮糊了
准备给予高潮一下。。。。。。

你出精了,别人就一定高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z轴的微量进给改装过程也搞上来!!哈哈!

哪个应该不是z轴的微量进给! 好象是锁紧的!!

楼主:
没有微量进给,这个帖还没完成,暂没有时间,以后再说。

楼主:
我现在主要把精力放在提高床子的钢性,如Z轴的改造,床身的锁定还没有发帖。

网友:
这是钻床改造的好方法,最合适土枪一族参考

楼主:
在一次进刀很深的钢管铣东西时,把Z轴打弯了,卸下Z轴发现他的轴径只有12mm,根本不能做铣床使用,没办法只好重新车一根,车的时候考虑把主轴前面的直径加粗到15mm.,理由是加粗到15mm有现成的轴针配,内径15mm,外径和原来一样的大小,所以Z轴的外套不必改动.
但也有缺点,轴针的内壁薄一些,强度没有原来的好,但是我试了用还是可以的,即使轴针坏了也要比Z轴弯了要好些,容易更换.

自己车一根Z轴麻烦比较大(对于初学者来说,其实我也是初学者),在车制时,尺寸就和旧轴一样,只是前面与15mm的轴针匹配,后面的轴针14.95mm,在原先放后面的这个轴针,还是用12mm的,以后就按照旧轴针完全一样制作.
主要难度是车制锥度,我车制时,先测量旧轴的上下的直径,然后从大端测起,留有0.5mm的余量,往小端测量出大概的斜度,到小端也留有0.5mm的余量,然后将Z轴取下来,装到钻床上,将锥头涂满粉笔灰,用钻夹头套上去,来回摩擦,发现有摩的痕迹的地方,就按图上的方法,将夹在十字钳上的车刀,横轴对准Z轴锥度的中心,拉动纵轴,使刀锋接触被粉笔灰摩去的地方,来回这样反复车几次,直至钻夹头能套到位,和Z轴来回摩擦时,粉笔灰面积越大越好,这样,Z轴的车制就完成了.工作一定要细心,每次进刀不能太深,多来回几次,效果要好些.

我将Z轴上上去时,看了它卡的比较紧,就没有采取其他措施,就马上进行深铣,进刀有7个mm多,谁知道铣床产生了一个向下拉的力,结果越铣越深,将10mm的钢管铣了个对穿眼,对于铣床的Z轴不仅仅有前后左右的横力,而且由于铣刀是一个螺旋型的刀口,还会产生一个向下拉的力,进刀越深,向下拉的力就越大,所以Z轴也要克服向下拉的力.
在浅铣时,如进刀量为1mm,它既有向下拉的力,又有向上顶的力,如果Z轴有向上或向下的间隙的话,就会产生剧烈的震动,以前的钻床只是用一个钢卡环,不能保证上下的无缝配合,铣出来的东西,凹凸不平非常难看,所以对铣床的Z轴进行上下抖动的改造,配合必须紧密.

将放12mm轴针的上端攻上一个反丝,丝距为1.25mm,按图上车制2个反死螺帽,丝距与Z轴的丝相同

套到钻床的外套上面装好,将大一点的螺帽旋进去,调到紧度适合,不能太紧也不能太松,再把第二个小一点的螺帽上上去,一定要旋紧,再上到钻床上去,这样Z轴的改造就基本完成了.

试一试,图片上的进刀深度为5mm,   8mm的铣刀,转速是倒数第二档,在钢管上非常轻盈的铣了一条槽,机床没有什么抖动,只听到XXX的切削声,我听到这个声音非常高兴.

大家给我鼓励我就继续

网友:
精品啊,迄今为止看到的最好的钻改铣......

网友A:
土枪增强良药,继续干给予刺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土枪增强良药,继续干给予刺激

网友:
大力支持~~希望还有更好的点子

网友:
为什么我 看不见图片呢???急死了

楼主:
我这里能看见啊,
再刷新几次,确实有问题我再想办法

网友(2007-01-03):
钻改铣是可以的我也改起的就是有点抖精度不是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钻改铣的精度比真正的铣床是要差一些。但能够达到的精度还要看改的程度。用十字钳代替拖把,十字钳会产生摇晃,精度不高,也要进行改动,精度会要提高很多。

网友D:
改过的同志能否把成本报一下?

网友:
不错不错,图文并茂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过的同志能否把成本报一下?

主要是我本来就有一台钻床,卖一个十字钳,即便是钻孔工作也方便多了,这个对我来说当时是必要的。到了这一步钻改铣也花不了几个钱。在拖把和钻床的基础上,再多发一百多块钱扩张一下功能,同时可以作为一个过渡的用途,我觉得是值得的。

那么说,改的程度和功能主要看自己的需要而定,有时候,我需要铣一些稍大的东西,精度不用很高,但刚性要好一些,所以改动的幅度较大。

但真正如果想要有一台铣床,为这个目的,再去卖一台钻床,然后改成铣床,这个是划不来的。干脆卖一台新铣床或者一台二手铣床要好得多。

网友:
可以用园锥轴承改造主轴吗?主轴一端如何锁紧?
        另外,可以考虑在主轴两侧加固定撑杆,将钻头升降手柄改成一个园盘,铣齿,另用一涡杆调节钻头高低,可以吗?
    另:我想买铣夹头来装在小钻床上,不懂铣夹头的规格和价钱,请高手说说

楼主(2007-06-30):
想洗燕尾槽,钻床的转速太快,最低600转,在下面的塔轮上车一个更大的轮子套上去,这样最低转速可以降到400转,这样马马虎虎能用啦。

平口钳晃动太大,也得照图上这样改才好用。

攻丝后,用螺丝固定,装上摇把,就行啦。

楼主:
自己做的这个铣床就是用那个钻铣床铣的燕尾槽。这个铣床的纵向拖把做好了。

网友:
土炮一族升级良方

网友E:
想知道平口钳的改动办法!

网友:
牛人啊?这么简陋的台钻都能让它发挥出不同寻常的作用,真的佩服LZ

网友:
平口钳上的两个鸭梨轴承要加防护罩!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知道平口钳的改动办法!

平口钳上面摇把轴的配合设计极为不合理——阻力大,磨损大,晃动大。于是我在主轴的两边分别加上推力轴承,在轴上攻12个的丝,用两个螺母锁紧,这样晃动要小得多。只不过,横轴和纵轴都要这样做。

那个钻床主轴的转速降低也相当重要,钻床的转速一般比较高,一般小型铣床转速最低时可以只有200转每分钟。我改的这个,最低只能达到400转每分钟。铣燕尾槽时,只能用小型的铣刀慢慢铣。

平口钳上的两个鸭梨轴承要加防护罩!

在推力轴承两边分别加两个防护罩遮挡铁渣是个好主意!

网友F:
我也正考虑买台小钻改微型铣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也正考虑买台小钻改微型铣

DIY定律1
1.买车床后,搞车带铣;
2.钻床加十字拖板改铣;
3.买铣床
这是一般的规律,99%的都走的这个路.
为了支持你钻改铣,给你找了个便宜的十字拖板.

网友:
对不起,发重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DIY定律1
1.买车床后,搞车带铣;
2.钻床加十字拖板改铣;
3.买铣床
这是一般的规律,99%的都走的这个路.
为了支持你钻改铣,给你找了个便宜的十字拖板.

我是加装在车床尾顶位置的,改装方按已想好,台钻计划用电机350W的,价格才260元,利用小床的十字,自制个平口钳,在滑板上改动一下就是一个精密平口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是加装在车床尾顶位置的,改装方按已想好,台钻计划用电机350W的,价格才260元,利用小床的十字,自制个平口钳,在滑板上改动一下就是一个精密平口钳了

上午去试了一下这种台钻,感觉力小了点,用手抓夹头可以抓停,力比手钻小?

网友:
铣床的主轴结构与钻床的主轴结构是一样吗?有那位大侠清楚?

楼主:
铣床的主轴结构与钻床的主轴结构大不一样。

详见:
http://grizzly.com/products/G0463

点右键于Manual - PDF,然后点“另存为”,查看铣床结构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铣床的主轴结构与钻床的主轴结构大不一样。

详见:
http://grizzly.com/products/G0463

点右键于Manual - PDF,然后点“另存为”,查看铣床结构图。

谢谢!

网友(2012-10-31):
真不错,对于很多不需要太高精度的朋友来说这个正好实用了

网友(2012-12-04):
这个很好,要是再讲细点就更好,

网友(2020-04-09):
楼主的这立柱是哪里买来改的

网友:
思路正确!活干的不敢恭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