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改装的LAMA的平横竿的方法!

楼主(2006-06-25):
以前因为经常一撞到墙后平衡竿就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有时候找半天都没有找到!所以就改装了一下!现在耐用程度比一前好几倍!坏了的朋友不用扔掉!可以试下用这方法改装!

网友:
那个飞机本来就没有平衡翼,原先就是用重锤的.

楼主:
是中间的固定平衡锤的方法,是用纤维板做的!因为平时一撞到墙的时候平衡锤就会飞出来!有时候轴上的那个架也会断掉!用了这方法后就不会再飞出来!耐用程度也提高了很多!

网友A:
其实容易摔出来是为了保护主轴等其他零件的,现在你改了变成摔不出来了,那就只有坏其他的零件了。

网友:
说说具体的制作方法,上点更清楚的图。

网友:
是不是用东西把头包起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容易摔出来是为了保护主轴等其他零件的,现在你改了变成摔不出来了,那就只有坏其他的零件了。

你好!其实我改装了后用到现在并没有发现其他零件出问题!轴和齿轮都没有磨齿或轴弯曲的现象!可能是我差不多撞墙的时候就关了油们吧!用到现在并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
我是直接用胶布把头给包起来,然后用502胶点在胶布上起个固定作用,胶不要用的太多,我这样改造后已经用了一个多月了,没事,而且也不影响飞行。当然你要是硬撞墙壁也没办法了,一定要记得及时收油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容易摔出来是为了保护主轴等其他零件的,现在你改了变成摔不出来了,那就只有坏其他的零件了。

是有这方面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