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区严重缺教程~~我现在就来提问高手解答,希望能成教科书

楼主(2006-06-25):
No.1 KT的舵面转向部分如何连接做到转向???透明胶带粘连???
No.2 舵机如何操纵舵面??如何实现连接??最好上图说明
No.3 舵面的控制与遥控的对应通道反映是怎样的?比如右上下控制什么,左右控制什么;左边上下控制什么左右控制什么?
No.4 KT板机需要混控吗????
No.5 如果我要求将2个舵机同时推动升降舵,且此机升降舵与副翼是同一个舵面,舵机改如何设置与遥控实现混合控制??(例如:三栖龙虾怪物的舵面反映)

网友:
希望达人相助,我也搞不懂这些,新人就是新人,没的说的

网友:
1,各施各法,我用电脑风扇的铝片自己做一体化合叶舵角.
2,买成品舵角,我用电脑风扇的铝片自己做一体化合叶舵角.
3,上下是水平翼,左右是垂直翼.那个通道你顺手就成.
4,看你飞什么了.
5,把N只舵机共一通道或用混控.
我也是新手.

网友:
5imx上那能传图片?
大伙上pop.pcpop.com看看,好玩.
刚才望了帖了.

楼主:
我玩这个,升降舵跟副翼是一起的,横滚的时候用是一上一下,升降的时候是同上同下,所以我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
其实楼主说的这些问题大多数人都知道那我再一一说明吧
1我的KT机就是用胶带做铰链的
2这个问题4楼以上图我就不多说了
3在遥控器上有两个遥控杆右手的上下是油门在3通道上右手的左右是副翼在1通道上,左手的上下是升降舵(水平尾翼)在2通道上左手的左右是方向舵(垂直尾翼)在4通道上(以FUTABA遥控器为例)
4可要可不要,如果想做更多的动作可以在副翼上用两个舵机
5这个问题5楼已经解答就不多说了

网友:
我就不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 ...

那转弯时舵面怎么控制?

网友:
买成品的 舵脚和合叶 傻猫那里才0.5元一个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24fcadd02d22d.jhtml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b32fb4336e3b1.jhtml
呵呵 给猫兄打广告啦
其余的楼上已经解答了

网友:
铰链用铜板纸剪裁成1CMX2.5MM的纸条贴在舵面与主翼之间,再贴上透明胶纸。

网友:
教程是不好找的  都是经验啊什么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