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新机、没师傅,我37#,大家告诉我怎么办啊??

楼主(2006-06-25):
新手、新机、没师傅,我37#,大家告诉我怎么办啊??

网友A:
用模拟器,练习一段时间。

网友B:
飞、摔、修、调、飞、摔、修、调、飞、摔、修、调、飞、摔、修、调、飞、摔、修、调、

网友C:
用模拟器最好,只悬停的话,基本上可以不摔机的

楼主:
555555555555555.......
整机调到什么状态才可以飞啊?

网友D:
不摔机是不可能的!!但是机前还是要搞熟模拟!!!

网友E:
建议买个lama来练手,等到lama不摔的时候再飞37号会找到感觉的。

网友F:
没人带,用模拟器,没有模拟器,就买N架37#机

网友G:
我有一架37#,是有刷的,刚到手也就一星期,调试后飞行感觉还行,刚起来的时候总是往左飘,离地近一米就挺稳了,就是原装电池不行,也就3、4分钟就带不起来了。

网友H:
咳,感觉飞直升机就是门槛太高。刚接触的时候总是感觉问题很多。慢慢来吧

楼主:
恩恩,多谢大家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