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机机真漂亮!!!!爽飞它给怎么配?大致价格多少?

楼主(2006-06-25):
翼展:990mm
机长:975mm
机翼面积: 20.6平方分米
飞行重量:650-700克

楼主:
偶又不是枪手~~为什么不回偶滴贴啊?

网友A:
好象是F3A的 轻木机
新手飞这个准炸  价格贵难修理 修了难看 这鸡是好看 适合拿来挂

网友:
给我飞准第一个回合就挂,白瞎了!

网友:
关注中,配好后可以吊吗?

楼主:
我有一种预感,看完这个飞机
肯定会有不少人中毒..........

我久相当于做免费枪手了

网友:
明明是3D 吊应该没有问题的吧!几米,哪卖的?

网友:
配个 1000G 拉力的动力组 吊起来舒心吧 可是摔了别掉眼泪 钱 就是这种JJ 烧滴

网友:
珠海徐波生产的  这种寄翼荷载很大低速时候可要特别小心点

网友(2007-01-31):
EDGE540-电动3D机
推荐动力组合:
GAM C2815外转子无刷电机
功率:300W KV:1080rpm/V
重量:60克 轴径:3mm双向输出,含整流螺母和桨轴套
工作电流:15A/25A(max)
适用电池:7~12V(2S-3S)

好盈“神剑”(SWORD)ESC-25A-S1.1无刷电调
持续电流25A,短时电流35A(不少于10秒) 电源输入:5.6V——16.8V

GAM11.1V 1350mAh锂聚合物电池组
NO.1111350-12
持续12C(16.2A)放电,最大15C 外形尺寸:70X34X22 重量:96g 标准平衡充电接口 *含JST插头*

网友:
不到500元

网友:
已经炸了个F3A了

还好是泡沫滴

这飞机没飞熟模拟器的千万不要尝试,或者挂着看看也行,还有,4级风以上非高手别飞,速度快,难掌控,一愣神就……把自己心肝给摔碎了……

网友:
是泡沫的,还算结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象是F3A的 轻木机
新手飞这个准炸  价格贵难修理 修了难看 这鸡是好看 适合拿来挂

这会是F3A?看走眼了吧?

网友:
这应该算是3D机吧,

网友:
这根本就是3D~~~~~

网友:
新手飞这个准炸  价格贵难修理 修了难看 这鸡是好看 适合拿来挂

网友:
高安有出售的. 好象是420元. 轻木的. 我也喜欢这个机. 但害怕飞.

网友B:
这个才好飞,新手就应该用灵活的,但应先练了手感再来 g2

网友C:
拿来给我飞,要不炸我跟你姓,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