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飞翼的舵机怎么连接?

楼主(2006-06-25):
飞翼只用两个舵机,如何控制俯仰和摇摆?小弟是菜鸟请指教!

网友:
用混控,控制两个舵机做同向和反向的两个动作

网友:
用高通设备或是T4VF加混控功能。

就是把副翼通道和升降通道进行混控。

楼主:
谢谢两位了!一般用什么牌子的混控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两位了!一般用什么牌子的混控好?

现在市面上混控很多价格在35元-70元左右,分带衰减和不带衰减的。建议采用不带衰减的即舵量1:1输出的。

网友:
买个好点儿的遥控就ok了

楼主:
hehe,菜鸟一个,4VF还没有用旧呢,还是买个混控吧,谢谢各位指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