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器连接线(华科尔35/36/37/60#...)

楼主(2006-06-25):
大家知不知道这条线内部怎么连接啊??

网友A:
模拟器连接线?
最好的办法找根音频的延长线和S端子的接头,看控上面第一个接口接信号第三个接口接地线就可以了,

网友B:
拿万能表量一下不就知道了?

楼主:
关键是我有这么一条线,但是不知道和他这一样不!!

网友C:
这个很容易:发射机后面的S端子上1是PPM,3是地线。

网友D:
到底有没有
,到底现在有没有36#的模拟 连接线哦

网友E:
我也上問問...1,3是那個位置,可上個圖教一下嗎....謝謝

网友F:
正面从左数起第一跟第三跟接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