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锂电池,闲置多长时间后就不能使用?

楼主(2006-06-25):
请问锂电池,闲置多长时间后就不能使用?

网友:
似乎没有这种闲置时间长了就一定不能使用的概念。
闲置时间长了以后,的确有电池因自放电而造成电池损坏的自损情况。解决电池自损的唯一办法就是即使不使用也要对电池进行定期充电。
按照书上的描述,自放电率最低的是镍镉、其次是镍氢、最高是锂电,但三者的价格却正好相反。所以,锂电的定期充电保养更有必要,正规包装的锂电都是成百上千的,放着放着就坏了,那岂不亏大了。
判断电池的好坏一是测量开路电压,通常只要有电压(指单个),一般就没有损坏。如果低于标称电压,就要及时充电至充满程度。
如果测到的开路电压为零,可以在充电器上充上1分钟,再测量,看电压是否恢复到标称电压以上,如是,则一般也没有问题,然后充到满为止。

网友:
自放电率最低的是锂电,镍基电池放3天,出去飞就要补电了,锂电虽然电压下降的比镍基的多,但是放1-2个星期,也不用补电就可以直接出去飞

网友:
书上描述是从材料特性和基本原理分析自放电率的大小,是由理论支持的。
但实际使用的感觉的确与这些所谓的标准特性有很大的差别。我也经历过两款其他使用场合的锂电,表现截然不同。一块手机锂电,因手机遗失,放置了两年一直没有去动过,但偶尔去测量一下它的的电压,发现一直保持在3.8v左右;而另一台摄像机锂电,充满后不用一个月,开路电压就能跌到零。
镍基电池在没有其他使用的情况下三天就须补充,不管镍氢还是镍镉,都应该属于不正常的情况。你可以通过和新电池比对,发现这些电池存在的问题,最大的可能是其中的某个电池性能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