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波刚平,一波又起

楼主(2006-06-25):
前天是失控
今天是
电机烧了

飞一飞的下来了,电机好烫,
回来一量,对地了

这下有事干了,饶电机

网友:
呵呵,慰问一下楼主。

网友:
这类似的经历大概每个人都有吧。

网友:
嘛控失控?嘛机烧了?

楼主:
同志们
电机一搞定,
我又飞起来了

呵呵

楼主:
新绕的电机很爽,!
参数:0.15的漆包线,8股 14匝,三角接法
铁芯槽内衬0.05的玻璃纸,绕完检测后灌绝缘漆处理,
经过这两天的飞行,电机温度要比以前底,动力良好!

电机烧的原因,就是电池体对地,引起电机温度过高(这个和电机绝缘低也有关系),造成电机对地短路

网友A:
请问一下,什么叫电池体"对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什么叫电池体"对地"啊?

就是锂电的外包的绝缘皮破,带电的池体,接触到金属机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