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博星进水之后......

楼主(2006-06-25):
今天下完雨后,拿上我的1:10海博星大脚到外面玩,一不小心窜到水沟里,不一会就发现遥控失效,赶紧拿回擦干,晒了一会,装上电池试,发现可以转,但是转速很慢,后退功能也失效,请问大家是电调坏了还是电机坏了,该怎么修呢?我的是接受和电调一体的,非常感谢!!!!

网友:
电调坏是肯定的!
电机进水的话!坏不坏就难说了!反正进水没不进水好!

电调维修的话,一般来说,换对应的3803就可以了
看你说的情况,应该前后都有坏,建议6个3803一次性更换!

网友A:
从水里捞出来以后,应该立即拔掉电池,也许,运气好的话...

电调怕水呀,下次记得做防水,保鲜膜和TT都是不错的选择!(我用的前者)

网友:
电调估计坏掉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从水里捞出来以后,应该立即拔掉电池,也许,运气好的话...

电调怕水呀,下次记得做防水,保鲜膜和TT都是不错的选择!(我用的前者)

散热行不行啊

网友:
我是用成人工具做防水的!非常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散热行不行啊

反正我的没因为散热出什么问题。

楼主:
我今早试了一下,好象又好了一点,只是发现散热片很烫,3803是什么东西,我把电调拆开了,是不是可以自己在里面换3803,非常感谢大家!用TT,散热可以吗?

网友:
先清理干净,烘干了再说.........

楼主:
哈哈,刚才试了一下,我的大脚又好了,还是那么暴力有劲,海博星的车真是皮实呀,我都玩了快一年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