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谁知道电直上的顶丝用六方起子拧不出来,怎么 ...
紧急求助,谁知道电直上的顶丝用六方起子拧不出来,怎么办啊?

楼主(2006-06-26):
紧急求助,谁知道电直上的顶丝用六方起子拧不出来,怎么办啊?
紧急求助,谁知道电直上的顶丝用六方起子拧不出来,怎么办啊?
好像顶丝的钢质挺软的,六方起子在里边打转就是拧不动
我的x400套在主轴中间的套子上的顶丝转不出,还有尾桨轴的最外边的那个顶丝也是转不出来,
大家有什么办法,出不来,没法修理
求教。。。

网友A:
没有找对吧!
规格找对了,应该可以的啊!
祝你的问题早日解决!

网友B: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我把锯条两边在砂轮上走一下,减薄锯条厚度,再在螺栓头上锯一条槽用一字起子可以轻松拧下来.

网友C(2007-03-10):
 要是顶丝,怎么办?

网友D:
只能用电转转出,有可能会伤到螺纹,这是没办法的办法。

网友E:
什么意思呢??
也不知道你表达能力咋这么差呢
要是 转不动 就用点松动剂
要是 里边滑了 就用钳子向外带点劲
要是外边的六角滑了 就象楼上说的 锯条锯一个一字口 换个螺丝再用效果一样!~

网友F:
实在不行就破坏掉相关东西换新的

网友G:
只可惜离的太远了.还是用一字起子慢慢试.

网友H:
1:重找一根新的六方起子试试。 2:用大一号的六方起子修锉成适当尺寸。 3:用2.3--2.5钻头钻,然后清理丝牙。

网友I(2008-01-04):
楼主碰上麻烦事了

网友J:
以后买把好点的内六角扳手吧,现在SATA的工具还算不错。

网友K(2008-10-31):
用尖嘴钳夹住螺丝头!!!

网友L:
顶楼上,我就是这么干的,费了半天劲到底给转下来了。

网友M(2009-02-25):
可以试试用断丝起出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