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谁知道电直上的顶丝用六方起子拧不出来,怎么办啊?

楼主(2006-06-26):
紧急求助,谁知道电直上的顶丝用六方起子拧不出来,怎么办啊?

紧急求助,谁知道电直上的顶丝用六方起子拧不出来,怎么办啊?

好像顶丝的钢质挺软的,六方起子在里边打转就是拧不动

我的x400套在主轴中间的套子上的顶丝转不出,还有尾桨轴的最外边的那个顶丝也是转不出来,

大家有什么办法,出不来,没法修理

求教。。。

网友:
买套好点的内六角螺丝刀,雷虎/亚拓的都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紧急求助,谁知道电直上的顶丝用六方起子拧不出来,怎么办啊?

紧急求助,谁知道电直上的顶丝用六方起子拧不出来,怎么办啊?

好像顶丝的钢质挺软的,六方起子在里边打转就是拧不动

我的x400套在主轴中间 ...

我會應用電動鑽子加磨片,磨出一道一字,再用一字螺絲起子,取出,給你參考

吉米

网友A:
这个我遇见过,先用1MM的钻头打进去,然后再用1.5MM的钻头扩,然后再用2mm钻头扩。最后剩下一个薄边,用尖针挑一下,拉出来罗纹丝就可以,这样基本不会伤到原来的内纹,但是一定要小心啊。

网友:
内六角端面磨一下,或用火烤一下,最后用楼上的手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遇见过,先用1MM的钻头打进去,然后再用1.5MM的钻头扩,然后再用2mm钻头扩。最后剩下一个薄边,用尖针挑一下,拉出来罗纹丝就可以,这样基本不会伤到原来的内纹,但是一定要小心啊。

这个方法是不错的,虽然麻烦,但是可以很好的包含内螺纹。

网友:
用电烙电加热螺丝,然后用内六角再拆,你会发现很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