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刚接触船摸

楼主(2006-06-26):
一直玩电直 最近和朋友一起买了个玩具船 两个380电机 跑起来觉得慢
想改装 应该怎么改啊 高手们给点意见

另外什么叫全浸浆 什么叫半浸浆 各有什么优点 和确定
我的玩具船用什么样的好 谢谢各位老鸟 帮我解答一下啊

网友:
加高电压,调整重心

增加水冷 可以提高很多速度

网友:
换两个540电机,速度可以上1。5到1。8倍左右,这是我自己的数据,不过电池最好换3000MAH以上的

楼主:
谢谢了 还有什么方法吗 各位老鸟 多指教

网友:
换无刷,包你快,60G左右的外转+25安电调,1200MAHNI-MH电

楼主:
是换 双无刷电机吗  我这个半米多的船 用什么样的无刷电极好 另外两个无刷电机可否用一个电调

网友:
水里的东西最好不要换外装,起码你加水冷很麻烦,再说25A的电调,,,,,你准备游泳去拣船把,

网友:
玩具船快不了,不要想去改了,你可以直接买个船壳,其他的自己配把,玩具船想要快,,只有一个办法..加电压..

楼主:
难道只有加电压了  怎么改改不行吗

网友:
可以啊,,,你要改快,我教你,,,,
换比例遥控,,最低价钱大于100块,,换540无刷一个,最差的540价格大概300块,,120A无刷电调一个,价格大约500块左右..轴系+舵机+浆+电池+水冷套大约200左右.
  这样差不多速度会上来了,你去算下大概要多少钱?100+300+500+200=1100...
  这样换下来,你看下你的玩具船还剩多少?是不是只剩一个船壳了??所以我说,你还不如自己买个船壳然后改,玩具船就加电压就可以了,跑了这么久坏了就坏了,换380电机也就20块不到...

楼主:
o   谢谢楼上的兄弟 热心的解答
我想问下 如果我把2个380换成 2个540  速度会快不   和你上面的比起来差多少

网友:
差很多,一个540的速度,如果调整的好的话,速度很快了,50KM以上

网友:
我指的是无刷540

楼主:
哦 无刷看来是 有点贵啊   另外如果用2300的8个5号电池做动力电源可以不

网友:
可以的,

,你还可以换380无刷+60A电调+比例遥控改全浸浆,价格会便宜一些

楼主:
全浸浆和半浸浆各有什么优势啊
一个在船底 一个在船尾 就这点不同把

网友:
很麻烦

380无刷带不了1米长度的船的
建议你看看我改船的帖子,我一直找最低的代价让船跑的更快
不过还是有难度的
起码玩具船的设计者也不是白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 无刷看来是 有点贵啊   另外如果用2300的8个5号电池做动力电源可以不

绝对不行,5号内阻大,放电电流不够!

楼主:
540级的无刷套有什么好推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