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接收同时控制几个无刷怎么接线

楼主(2006-06-26):
一个接收同时控制几个无刷怎么接线

网友A:
用Y线并联
太多的话要考虑接收机驱动负荷

网友:
严格地讲,一个接受机只能控制一台无刷电机。
用Y线当然可以再接一台无刷电机,但这两台电机之间是混控关系,不能独立控制。

网友B:
如果两台电机是同步的只要信号接在一起就可以了

网友:
《航空模型》有一期专门介绍了,可以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Y线并联太多的话要考虑接收机驱动负荷



你的说法错误,我的试验如下:

1:用一个好盈28A,RF136接收机通过Y线控制2个辉盛2408 56g kv 1500的外传子,8X4螺旋桨,浙江kan 1800mah 10。8V,试验结果:2个马达不能同时启动,一个马达差点烧毁,电调很热!!!

2:用2个辉盛15A电调,通过Y线接到Rf136接收机,分别控制2个相同的辉盛马达,试验结果:工作正常,2个马达转速差别200-250转。

3:RF136接收机在通过Y线接2个电调时,工作正常,没有被烧毁,以前有人怀疑接收机接2个电调会被烧毁,这个试验说明RF136没有问题,可以接2个电调!

4:以后下结论要先做试验,否则会误导模友。

网友:
严格地讲,一个接受机只能控制一台无刷电机。
用Y线当然可以再接一台无刷电机,但这两台电机之间是混控关系,不能独立控制。
-----------------------
先做试验,不要乱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两台电机是同步的只要信号接在一起就可以了


你的试验结果是这样的吗??

网友:
呵呵,我没有试过,也没试验过,只是理论分析,应该没问题。
至于考虑接收机驱动负荷只是提醒注意而已。

网友:
这个原理就好像大家把收音机都调到同一个频率会收到同一个台是一样的。并不会应为有两个人同时接收就会干扰电台,除非你使用发射机。

接收机输出信号,电调接受信号,输出口有一定的驱动能力,而输入口要吸收一定的电流,一般一个输出口可以驱动多个输入口没问题,太多就要考虑驱动能力。
想一想多个电调接到接收机一通道会不会影响到该通道信号?只要在驱动能力之内接收机输出信号只受发射机摇杆控制!
接收机是输出信号,所有接在接收机上的设备都是输入信号,只要在驱动能力之内都可以并联。Y线一般是并联的,混控是要带电路的,不管哪种只是输出方式不同,可以驱动两个电调。
这是基本的电路知识,搞不懂为什么会烧电调。

复习一下数字电路的知识,输出口不能并联,输入口可以并联。集电极开路输出的也可以并联,但是会被"线与" 。

两个无刷电机不可以接在一个电调上,因为电调要做电机的转子位置检测,这时电机是输出,电调是输入,两个电机同时输出位置信号被混淆。

由于设备的差异并联驱动的设备输出也会有一点差异是正常的。

网友:
......混控是要带电路的,不管哪种只是输出方式不同,可以驱动两个电调。
------------------------------------------------------------------
1:你指的混控器是V尾混控吗?
2:你用一个V尾混控、2个电调、一个接收机做过试验吗?
3:V尾混控是2个输入,你是指用Y线把这2个输入并联到接收机的一个油门输出上吗?

网友:
对于电调或舵机只要给他输入相应的信号他就做对应的动作。

Y线的两个输出口是并联的,所以接在Y线上的两个舵机动作是一样的,混控每个输出是不同的,所以动作不同,我没有混控器,所以没有做实验。

网友C:
我用V尾混控器通过2个有刷电调去控制2个马达的转速,结果失败啦!

V尾的2个输入分别接接收机的油门和副翼插孔,V尾的2个输出分别接2个有刷电调(不同规格和厂商的)的输入,想用副翼控制2个马达输出不同的转速, 结果失败!!

网友:
我本来想这样做:同样两块无刷电调的信号线用Y线并联接接受,电调又分别控制两颗相同的马达,两块电调的电源线并联一起使用一块电池!

结果是不是会正常,两颗马达的启动和转速是不是会同步相同?

网友D:
没有试过,但是我怀疑因为电机和电条的个体品质或者说参数差异问题,转速可能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试过,但是我怀疑因为电机和电条的个体品质或者说参数差异问题,转速可能不同


我的试验表明:同样新的马达和电调,螺旋桨转速差异不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的说法错误,我的试验如下:

1:用一个好盈28A,RF136接收机通过Y线控制2个辉盛2408 56g kv 1500的外传子,8X4螺旋桨,浙江kan 1800mah 10。8V,试验结果 ...

1、我理解你的第一个试验,Y线是接在一个电调与两个电机之间的。这种接法是错误的,怎么会想起用一个电调去带两个电机呢?

2、我理解你的第二个试验,Y线是接在一个接收机与两个电调之间的。这种接法是正确的,理论上只要两个电调特性一致,两个电机特性一致,完全可以同步运转。但实际上总是会有差异的。

3、一个接收机接两个电调,商城早就有文章说明,怎么可能烧接收机呢?
   http://www.5imx.com/info/info-a/info-a3041024a.htm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V尾混控器通过2个有刷电调去控制2个马达的转速,结果失败啦!

V尾的2个输入分别接接收机的油门和副翼插孔,V尾的2个输出分别接2个有刷电调(不同规格和厂商的)的输入,想用副翼控制2个马达输出不同的转速 ...

V尾混控器的输出是直流电压,变化的是电压幅值;
有刷电调输入的是脉冲信号,变化的是脉冲宽度;
用V尾混控器通过2个有刷电调去控制2个马达的转速,结果应该是失败的!

网友F:
一个无刷电调接一个无刷电机,电调间用Y线,不过只能有一个电调接电源,也就是说把红线去掉。

网友:
直接接就行了!还问啥! 一个通道控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个无刷电调接一个无刷电机,电调间用Y线,不过只能有一个电调接电源,也就是说把红线去掉。

-----------------
我的试验是不用去掉红线,Rf136接收机工作一样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E:

1、我理解你的第一个试验,Y线是接在一个电调与两个电机之间的。这种接法是错误的,怎么会想起用一个电调去带两个电机呢?

2、我理解你的第二个试验,Y线是接在一个接收机与两个电调之间的。这种接法是 ...

-----------------------------
1:你没有完全理解,如果是有刷马达,是可以用一个有刷电调去控制2个有刷马达的,例如

2;我的华科尔的波音777双马达飞机就是这样的,它采用2个380马达+5X4+1600mah 8。4+一个30A电调来驱动。

3;现在我这个550级波音飞机改成2个辉盛kv 1500 +7X6+2个辉盛15A无刷电调+2个1900mah 11。1V 10C,现在的动力又过大,而辉盛电调的线形不好,造成飞机不好控制。

网友:
有刷马达可以串联或并联(两马达参数应一样),一个电调当然可以控制两个马达,无刷因有位置检测,绝对不能出现两个马达共用一个电调的情况。
用一个接收机的一个通道驱动两个电调理论上应没有问题,不管电调是有刷或无刷,接收机输给电调只是脉冲控制信号,由电调去驱动马达,这在数字电路上也是充许的,一般一个门电路输出可以驱动5个门电路输入,如驱动电流不够可以加专用的驱动电路IC。两个电调虽然控制信号一样,但因为电调和马达的个体差异,两个马达转速定不会完全一样。

网友:
直接接就行了!还问啥! 一个通道控一个!

从理论上可以,不知道有没有人测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