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套扣问题

楼主(2006-06-26):
我用m3的板牙套3.1的自行车钢丝,台钳夹不住,老打滑。各位有什么办法?
谢谢!!

网友:
先把钢丝退火,在把要用台钳夹持的地方磨方,磨两面即可.最后成型了在淬火.

网友:
直接把钢丝在台钳要夹持的地方磨方就可以。
楼主你的台钳不带口吗?

网友:
先用锉刀锉下啊!

网友:
不会吧!怎么还能夹不住...........如果台钳口大可以垫东西...........

网友:
有砂纸吗?卷起来就可以夹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m3的板牙套3.1的自行车钢丝,台钳夹不住,老打滑。各位有什么办法?
谢谢!!

用牙试过吗?

楼主:
咬不动

试过,咬不动!!

网友:
那和它好好聊聊,做做思想工作,我想它会明白的:)

网友:
你要用整根吗?要是不用就把尾端1~2厘米弯起90度成L型,就可以夹住了吧.

楼主:
yes

就是这个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