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转和外转无刷电机那个好点??

楼主(2006-06-26):
内转和外转无刷电机那个好点??

网友:
外转好.字数字数字数

网友:
各有各的用途,难说哪个更好

网友:
个人认为内转好, 稳定不容易坏。当然外转也有优点:轻,散热好,效率少高点,但比较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转子效率高于外转子,内转子的绕组散热比外转子好的多,内转子只要选配优秀的轴承就绝对比外转子好

我也感觉,至少外转空气阻力要大一些,,好多说外转温度低,效率高,我感觉也就是因为磁钢不发热,并有风冷,摸不到里面的线圈了,就和有刷电机一样,外面比里面温度低好多,要说效率,最多也就相差那么一点,还象宣传的温度只一半,完全是效率的关系吗,效率不可能相差一半的,主要是风冷和离线圈远的关系了

网友:
要从价格、安装、需要的工作电流、资金投入、对电池的要求、飞机的适用类型等几个来综合考虑。
1;内转子适合大型滑翔机,因为这样的飞机需要大推力, 内转子通过减速器的作用,可以驱动大桨,而电流却比较小;如果用外传子产生同样的拉力,工作电流要大很多,这会增加电池和电调的成本(价格和重量)

2:另外一方面,内传子需要减速器配套,好的行星减速器是很贵的,而且不会降价,因为它的制造工艺要求高,一般的工厂做不出来。另外,减速器也增加了飞机的重量(特别是小飞机对重量很敏感),减速器的齿轮安装和拆卸需要拉马和台钳才能完成。减速器会降低马达的一点效率的。

3:外传子适合小飞机,特别是速度要求很快的飞机,它的效率要比内转子高,散热也好,但电流比内转子大是个缺点。

你要什么马达,主要考虑你的飞机需要,不好一概而论。如果你飞大滑翔机,就用内转子+减速器驱动大桨比较好。

网友:
我个人更喜欢外转子.

内转子电机,线圈是放在外面的,交变磁场从外壳通过,由于磁路较长,如想降低磁阻需要增加铁芯(也就是外壳啦)的厚度,但因为厚了就太重所以无法做得太厚,涡流热损自然会比较大.

外转子的外壳不需通过交变磁场,就算做得很薄也不会有涡流热损问题.交变磁场是在定子铁芯中通过的定子铁芯是在内部,磁路短,所以同样的厚度涡流会小很多.

其实这些东西讨论没啥意思,对于产品来说效率相差是不大的.关键是看你用在哪.用错了效率就会低.

网友:
对了

关键是看你用在哪.

网友:
唉,馒头和米饭到底哪个好呢?

网友:
通吃拉 哈哈 都买回来测试 拿个好用哪个

网友:
最好发个图来细细说明!呵呵,我比较菜

网友(2007-05-12):
这个我觉得说不清楚的,内外转子都有自己的优势!!!!

网友:
有什么希奇吗?

电机本来就是看你用在什么地方,才能够发挥他的作用的!
     内转的电机发热快是肯定的,但效率不会比外转低多少。外转的线圈没有和外壳粘在一起,加上通风好,所以给人的感觉就是外转的温度低(效率高)

网友(2012-02-27):
线圈因为要加铁芯总是比较厚的,磁极可以做的比较薄
内转的磁极比较接近转轴,力矩小所以KV较高,这是扭力换速度,理论上效率差不多
因为就算外传仍然需要很大减速齿,内转要实现同样功能需要恐怖的减速齿
所以一般说来除非是对转速要求很高的场合,还是外转更合适

网友:
主要还是看你用在哪,内转的防尘,不用这么清理,但是散热不好通常外壳加散热片,一般用在车船上,外转的散热好大多用在飞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