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kt3D

楼主(2006-06-26):
昨天晚上开始做,今天就完工了.下午可以过瘾了~空机50克+电机56克+30安电调32克(太大了,很重啊)+垃圾舵机*3(30克)+孵化器接受(10克)+11伏1000毫安里电73克=250克
`作完后称265克~.还是有很多的减重空间:舵机和电调就占了60克~太奢侈了.但是装9050桨电机拉力至少有700克,电流9安;一般巡航时电流就2安左右吊机时也不到3安,所以1000毫安10C的电池已经足够了.剩余动力太足了`

白乳胶又结实又轻

网友:
回复 网友A:

9安就有700多克的拉力,,佩服。加了起落架整机重也只有265克,厉害!

最好有这机的飞行照片,或录像贴上给大家看看,向你学习。

还有,一般巡航时电流就2安左右,吊机时也不到3安,这数怎得来的。那如果全程吊机不是可以吊18分钟以上?

这电机才不到3安电流就有270克的拉力来吊机,是那款电机,多少钱,我也想要。

楼主:
起落架有9 克,加上就有275克了~至于巡航电流是不准确的~爬生或者做动作的时候肯定到4安了~平飞时2.5安的电流是够的\.电机以前在坛子里发过.也有测试数据.当时300克拉力电流3.2安~这个飞机270克~我想吊机电流一定3安以下了,也是大概估计!呵呵

网友:
这个电机是DIY的?

网友B:
我的A2212加1047 290克拉力要4.1A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A2212加1047 290克拉力要4.1A啊!

1047效率本来就不高啊~~~

网友:
为什么很多人都用1047又有很多人说垃圾?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么那种浆才效率高的,盼回!

楼主:
1047的拉力是很大~但是电流也很大  ~这个飞机要是装1047拉力760克`但是电流有14安``就太大了~

网友:
supezl

想听下他的对浆的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1047的拉力是很大~但是电流也很大  ~这个飞机要是装1047拉力760克`但是电流有14安``就太大了~

首先,螺旋桨的确有效率不同的,不过不是所有1047效率低,而是某些1047因为磨具问题、材料收缩问题等原因造成变形。

其次,动力系统是一个系统问题,不是用哪个桨就一定效率低,要看电机、电池、桨甚至调速器的搭配选择。

最后要说一点,控制整机重量也是提高效率的一个方法。

网友:
请教楼主

你的KT机是怎样计算重心、请教!请教!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