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科技的进来

楼主(2006-06-26):
我的电调是背面发热(不是贴标签的那一面),电池是11.1V  10C   1800mAh的锂电池.舵机没卡死,电池没接反.

是背面两个正方形物体中的一个发热,,并且只要接通接收机就马上发热,如果不接接收机电调就不会发热!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电调是背面发热(不是贴标签的那一面),电池是11.1V  10C   1800mAh的锂电池.舵机没卡死,电池没接反.

是背面两个正方形物体中的一个发热,,并且只要接通接收机就马上发热,如果不接接收机电调就不会发热!

你好,
那个是 BEC 稳压块,接通接收机后,因为接收,舵机都会耗电的,这时稳压块发热是正常的,只要温度不是很高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