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题《关于飞翔鸟双轴共桨换马达》

楼主(2006-06-26):
我有一个飞翔鸟双轴共桨直升机 想换马达 不知道换什么马达合适啊 换了马达之后又用什么
电池
啊 求老鸟指点 新人啊```汗```````````

网友A:
翔鸟双轴共桨直升机?没有听说过啊。

楼主:
就是飞翔鸟K-50式的啊

网友B:
应该和LAMA通用吧。

网友C:
可能换了马达,你的接受点调的系统也要换吧,马达一换电池也要换,那接受系统能不能适应新的电池功率呢,你考虑下啊,再下也想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