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发动机的问题

楼主(2006-06-26):
GMS36H
发动机
台架磨合3箱油
素油飞了8个起落,10%成品油飞了3个起落,连杆报废
发动机温度超过100度
请教高手,什么原因造成的,如何避免.

网友A:
1、贫油造成的
2、连杆油孔可能堵塞
2、清洗发动机,放大油针

网友B:
可怜的人。活塞热过了。
我上次固定翼,也是太贫油造成的。

网友C:
该发动机化油器(新款)设计有问题,比GMS36H老款化油器差
副油针有问题,调整到怠速正常中底速严重贫油,今天帮顾客旋停磨和时发现(只有1分钟发动机活塞以发黑),调整副油针中速正常怠速严重富油无法正常起动,换了只三叶36H的化油器后发动机一切正常比三叶36H好,希望精钻公司引起重视.

网友D:
無論用三葉或GMS髮動机最好先換成OS化油器及日本軸承,爽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