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无刷电机 可否用一个电调给2个电机供电

楼主(2006-06-26):
一个电调够不 还是需要2个
我的玩具船 不到一米   原来配的是380电机 2个  如果该成540无刷2个 船会不会受不了啊
老鸟指点 我是雏鸟啊

网友:
不可以用一个电调

每个电机一个电调

网友:
烧掉了更贵......

网友:
肯定不行的,而且没有必要,
  你的玩具船1米都没有,换两个540肯定N重,(电池的重量不能忽略)..再者,两个540的价格差的差不多600元,在水里,60A的电调基本上行不通,,那就是120A的电调两个,差不多1000元,如果你是用玩具船的的设备的话,也不行,不是比例遥控,你还要换成比例遥控。。便宜的也要100多,,你算下看划算吗?单就2个电机+2根电调就是600+1000=1600..还没有算别的,还有轴系.舵系..舵机..

楼主:
晕了 不升级无刷 是不是船就快不了

网友:
不是啊~把有刷380換好一些~

网友:
加电压把,换10V的电池,就可以,速度可以多上10KM

楼主:
到10v电极收不了把
我要换 2个540电机 是否能快很多  能快多少

网友:
你换两个钴400电机吧,两个电机400元有找,速度一定能上来!

网友:
我说句实话,你玩具船不要花太多钱钱改在上面,不然真会苦苦改装后变鸡肋。。不信,你就试试把。。
9.6V的电,绝对可以让你的玩具船快到将近10KM。。当然,相对原厂的7.2V来说,电机的磨损肯定要大些,不过那有什么关系呢?,,打个简单的比方:以前原厂的7.2V电池可以让你的双380电机跑100次,你现在换9.6V.电机跑了40~~50次就挂了,你可以换380电机啊,才多少钱一个?想楼上的朋友说的,400买两个钴电机,那你400能买多少个380电机了?,,我建议你就加9.6V的电压就可以了,最多装个水冷,,其他都没必要,,,当然,你可以按你自己的想法去改,毕竟经验都是自己体验到的,,,,

楼主:
谢谢楼上兄弟 钴400电机是什么电机有什么优点 在那里可以买到
我看540电极也不贵卖的 用2个540 在加电压到9.6v会怎么样

网友:
可以试试,用11.1V电加水冷

楼主:
一般水冷的管子买什么材质的 楼上兄弟那里人啊 有没有qq msn之类的东西 给我个好不

网友:
两只540太重了,一组电不够用,两组电很重.
双380增加电压就行了,本人体会8.4V3000镍氢比较合理.
水冷管可用4MM铜管,弯成U型,紧固在散热片上,两头接水族箱胶管,你往前看贴子吧,有不少改船的例子.

楼主:
哦 谢谢了 兄弟  2个540 会比2个380 重多少?

网友:
P400电机我有个,性能比两个380电机强多了,不过承受不了高电压,我用12V电池把铜头都操爆了,有兴趣我可以上玩具改P400的视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 谢谢了 兄弟  2个540 会比2个380 重多少?

2个540大概有5个380重,你去算下看重了多少,,船一下水就沉的差不多了,。。你可以改一个540全浸浆..不过遥控设备是一定要换的,而且还要加有刷电调,玩具船除了加电压和水冷之外的更改..都要换遥控设备.还要加电调.所以说,没必要了

楼主:
我有个玩飞机用的ff9  看了兄弟门的回帖 准备 这个船要大改了  不过买来到现在才下过一次水
准备先上9.6的 电池把电机跑费了  然后该个无刷 应该很快了吧  不过无刷电调听说要买100a以上的 怎么这么大啊

楼主:
对了 我飞450 用的无刷都是li电
船的动力 用ni氢电池 带无刷电机可以吗 还是说要用里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