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心是不是要在空机时量?!

楼主(2006-06-26):
是不是空机量完重心后再放设备,放完设备再找回空机时的重心点。如果不平衡就调整设备的位置? 直至调整到空机时那重心点的平衡位置?

网友A:
重心看的是最终状态。

网友B:
我的做法阿,只供参考,因为我的飞机都比较重,全备丢,很容易摔所以一般做法是:

不上设备,先抓大概重心/机翼前缘30%左右,先用硬币什么的配重,慢慢丢,等丢出去的状态最好时,记下重心位置,然后上设备,调整重心到记下的位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做法阿,只供参考,因为我的飞机都比较重,全备丢,很容易摔所以一般做法是:

不上设备,先抓大概重心/机翼前缘30%左右,先用硬币什么的配重,慢慢丢,等丢出去的状态最好时,记下重心位置,然后上设备, ...

为什么还要配重,空机时找到重心,再放设备不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心看的是最终状态。

和解?上完全部设备再量重心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还要配重,空机时找到重心,再放设备不可以吗??

不太可行。

头部的动力组对整机重心影响巨大,空机不太可能有合适的重心的,必须配重。

网友:
引用 楼主:

和解?上完全部设备再量重心吗?

你需要在一开始就对大致的重心位置有个概念,布置设备位置的时候不是盲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还要配重,空机时找到重心,再放设备不可以吗??

我跟这种观点不同.

因为空机与上设备后可能重量相关非常大, 而对于翼负荷很小与很大时可能重心位置可以不同, 而且重心可能也与推力线有关.

当翼负荷很小时(假定空机100克), 我认为重心略靠前时安定性比较好.
当翼负荷很大时(假定上设备后全重250克), 重心略后移滑翔性比较好, 如果这时不移重心, 可能升降舵打很大也只会有很小的爬升角.

网友:
当然不是空机.而是在正常起飞重量时测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空机量完重心后再放设备,放完设备再找回空机时的重心点。如果不平衡就调整设备的位置? 直至调整到空机时那重心点的平衡位置?

错!应该是把所有该放的东西都放好后再测重心!

网友:
空机测重心,本身就是多此一举.

网友:
重心是上完设备的重心,一般电机的重心变化不大,油机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