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會比較快!!!!!!!!

楼主(2006-06-26):
如果用相同的船體,分別用CMB 90 和小松26汽油機一起測試,誰會比較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用相同的船體,分別用CMB 90 和小松26汽油機一起測試,誰會比較快..........

看你用什么船壳.做o型还是v型.就拿当前129安装的1.2米船壳来说.cmb90推动还是辛苦的.cmb90用的桨比小松26cc的桨要小.速度二者相差不大.但经济效益就不同了

网友:
同意,但我見CMB 90好像快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