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20di电机的测试结果

楼主(2006-06-27):
以下是 3520 的测试结果(老外做的实验, http://www.rcgroups.com/forums/s ... p;page=7&pp=15)
3520-7 testing

--------------------------------------------------------------------------------

I just tested my 3520-7 (balsapr.com) using 4cell and 5 cell packs. The 5 cell packs were made of a 2 cell in series with a 3cell all 2600mah and 12 C from Polyquest.
I paralleled a set of these to have a 5 cell 5200mah source.
13X8 master airscrew K-series prop
16.7V 648W 39A producing 106oz of thrust

14X7 APC Electric prop
16.2V 682W 42A producing 112oz thrust

On the 4 cell 5200mah (actually four 2 cell packs, 2 in series then both in parallel

13X8 prop
13.3V 408W 31A producing 80oz thrust

14X7 prop
13.2V 408W 31A producing 80oz thrust (no different than the 13X8)

the 4 cell version pulls my 5lb 3D plane with authority. I've not flown yet with the 5 cell version.
I don't know why my results are not as high in any catagory as those I read further up this thread. My only guess is the battery had more than 5200mah available or greater than 12C???

Carl

网友:
文化较低,地处偏远..........楼下的翻译一下

楼主:
主要的数据是:(水平有限, 如译错原谅)

(一)  5 个 LiPo 电池

   13X8 K 系列桨   电流 39A , 电压 16.7V 的时候, 消耗功率648W, 产生约 3Kg 拉力
   14X7 APC 桨,    电流 42A ,电压 16.2V 的时候, 消耗功率682W, 产生约 3.3Kg 拉力

(二)  4 个 LiPo 电池

   13X8 K 系列桨   电流 31A , 电压 13.3V 的时候, 消耗功率408W, 产生约 2.4Kg 拉力
   14X7 APC 桨,    电流 31A ,电压 13.2V 的时候, 消耗功率408W, 产生约 2.4Kg 拉力(与用 13X8 桨相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750kv?拉力有点不足啊

KV750的不会这样.
smoe about 3520-7T:
3520-7T 280g Io:1.6A(10v) KV:550
14V 40A to APC-E 14*7 7500RPM.
but you need speed
4cells 13.5V 43A to APC-E 13*10 7200RPM
not to AMP over 45A and speed over 10000RPM,the motor is work OK.
3520-6T is KV 640,no the 3520-7T
3520-6T can run at 50A but speed not can over 10000RPM.

网友:
引用 网友A:
750kv?拉力有点不足啊

我在王俊的那只才是kv750的.

网友:
看测试数据还不实用,期待更好的!

网友:
看数据,你的机器应该不会掉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