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板构造做工VS轻木工艺

楼主(2006-06-27):
早上看了一下大脸猫的帖子,有朋友认为这样的KT板构造+透明胶带蒙皮工艺强度会不够。实际上并非如此。

他也是受到我们这儿一个制作大腕刘老师的启发。刘老师原是老航模队线操纵队员,制作手艺十分出色。在我的诱惑下,刚开始转行接触遥控。

他做的第一架飞机就是使用KT板传统构造工艺+透明胶带蒙皮,电吹风热缩效果极佳。飞机完成后,我们对于强度的表现俱赞不绝口。在强度上、质量上均可与轻木相媲美。下面是上次聚会的时候,Flowerains拍摄的近图。

朋友们可以借鉴一下。

呵呵,谁说KT板只能做板机的?

楼主:
补充说明一下,他使用的蒙皮是25厘米宽的透明胶带。整体蒙皮,强度很好。我对比了我使用过的国产蒙皮,透明胶带的热缩强度更好。

而一卷25厘米宽的透明胶带才30元,几十米长。

国产透明蒙皮呢?最便宜的也要10元一米吧?

而大脸猫因为没有这种大宽度的透明胶带,在尝试使用普通市面上销售的宽交待进行拼接蒙皮。真机我还没看到。理论上,如果拼接的好,也是一样的。

网友:
用透明胶做蒙皮,赞一个,向你学习

网友:
整幅的贴上去,效果应该很理想,但是拿胶带拼接,可能容易受热卷边而不好收缩。

网友:
看来很不错的。不过透明胶的质量也不轻。

网友:
经过对比和直接用kt版包内部殿四个翼肋定型的重量差不多,但是这次刘老师用的梁比较特别,很结实但很重,可是用普通kt做梁再加强的话,恐怕重量也会上来,下次我对比的做试试,刘老师90的翼展,20的翼弦,包括舵机110g

网友:
好, 以后用透明胶蒙皮, 碳片加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天啊,太重了
怕怕

元帅,练习机这点重量算不了什么,如果是kt直接折大概再80g,差别不是非常大,呵呵

网友:
我做的机翼
翼展1.2M
翼弦22CM

网友:
看这真不错,透明胶带也不轻啊.

网友:
aimo的飞机,整体起飞重量才200g。。
急需要50g以下的机翼工艺

网友:
这么宽的透明胶带不好买……我找很久了……

梁其实没问题,我担心的是前缘。

网友B:
装修或广告材料店卖花玻璃纸的也有全透明的,薄的,宽45和90两种,长度嘛,够做载人飞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装修或广告材料店卖花玻璃纸的也有全透明的,薄的,宽45和90两种,长度嘛,够做载人飞机

花玻璃纸, OK!

网友:
花玻璃纸感觉材质还是有些不一样

网友:
嘿嘿,自有一样的,洗相店还用来覆膜用呢

网友:
你说这个倒是想起来了……冷裱膜是吧

网友:
专用的冷裱膜我倒只见过裱相片用的,厚厚的有压纹的

网友:
有光膜哑膜,还分硬膜薄膜……

网友:
不过我没试过,也不想试KT板做肋和梁的这种工法,总感觉KT板会累积损伤,木材受力在一定范围内不会累积也不会老化,这种工法确实方便了不方便用轻木的模友,但还是认为KT更适合做硬壳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