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电机上的齿轮拿下来

楼主(2006-06-27):
因为飞有刷的电机,难免要更换,但原装的齿轮太忠于原电机了死活分不开,请教大家怎么才能将他们分开

网友:
一对的鸳鸯    干吗要拆散?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5imx.com/info/info-c/info-c1050418a.htm

难怪我弄不下,多谢指教。

网友:
用拉马或者拔齿器,雷达模型那里有卖,5RMB一个,便宜吧!
如果要质量好的,还有25RMB或者98RMB一个的,自己挑选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飞有刷的电机,难免要更换,但原装的齿轮太忠于原电机了死活分不开,请教大家怎么才能将他们分开

可以用专用的铜齿拆卸工具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25-2516-251608/item_detail-0db1-97123225ff3cbfbaa521432365726db7.j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