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在飞原版的的37#啊?你们飞完马达、和电池烫手吗?

楼主(2006-06-27):
有谁在飞原版的的37#啊?你们飞完马达、和电池烫手吗?

网友:
我在飞,飞一组电烫到根本不能摸,但几次下来也没烧掉,性能亦未衰退,就不管了,但要温了我才装箱,冷了才充电

楼主:
难道是通病???????????????

网友:
调试的时候用过一次有刷的,用下来很烫手,估计还是电池放电量不够导致的。

网友:
自己加散热片吧。

网友A:
马达不热就不正常了...模型通常是以极限去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马达不热就不正常了...模型通常是以极限去运行...

不仅仅是,而是

网友B:
把原配的370换成380,电池换锂聚,保证凉快很多

网友:
原配的马达不就是380的吗?应该换无刷才对

网友C:
西尔  460FX   KV 2950外转无刷,飞完一圈后电机只是温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原配的370换成380,电池换锂聚,保证凉快很多

原配是380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西尔  460FX   KV 2950外转无刷,飞完一圈后电机只是温温

我的就是,可一节1900MAH的电池飞下来电机固定部分用手模只能坚持1-3秒。可能有80-9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