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天子50,求救!

楼主(2006-06-27):
os50+JR x2610+4*JR539+futaba GY401(9253)+...

自己装配好以后,碰到几个难题,求救!!
1、升降舵机、副翼舵机转动和遥控的控制方向相反
2、油门舵机和发动机的油门连杆连接后,不知道遥控器的油门推杆向上推的时候,油门连杆是顺时针转动还是该逆时针转动?

以上两个问题,请各位指点,感激不尽

网友:
1、舵机反向,可在控里设置。
2、逆时针的,

楼主:
谢谢!!感激不尽!!!就是还不知道怎么在控里设置。。。

网友:
rev=反
nor=正常

就可以切换方向的

楼主:
谢啦,方向切换好了,呵呵,明天试飞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啦,方向切换好了,呵呵,明天试飞啦。。。

楼主:
再问:
这样的设定后,是否可以试飞了,如果不行,还需怎么设定?
1、大桨的螺距,油门推杆在最低点时为-5°,在中间时为5°,在最高时为10°
2、接收机和发射机的电源开启后,陀螺仪的锁定时,尾舵的桨片的螺距为0°
3、接收机和发射机的电源开启后,陀螺仪的锁定时,十字盘水平

请大家指点,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问:
这样的设定后,是否可以试飞了,如果不行,还需怎么设定?
1、大桨的螺距,油门推杆在最低点时为-5°,在中间时为5°,在最高时为10°
2、接收机和发射机的电源开启后,陀螺仪的锁定时,尾舵的桨片的螺 ...

没有飞过建议先摸模拟器。
不然怎么炸得你都晕乎的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模拟器已经飞了一段时间了。。
感觉还好
就是不知道现在这么设定是否妥当

楼主:
大家看看我的尾舵连杆装的是不是有问题?
因为遥控尾舵操纵杆从左或从右回到中间的时候,尾舵总是反应不太顺畅。

副油箱不知道怎么连,还没有搞,呵呵……

网友:
天子质量还是可以的.

网友A:
天子能飞3D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天子能飞3D吗???

没有问题啊。。。。。
就是我还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