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X2用西安孵化40M接收可用JR原装晶体否

楼主(2006-06-27):
小弟准备给9X变频找二房,但是孵化接收并没有这个频率的晶体,请问晓得的同志们:能否在孵化接收用JR原来的晶体?谢谢

网友A:
能在孵化接收用JR原来的晶体

网友B:
我试过max66用原装发射接收晶振,西安孵化六通接收无反应

网友C(2006-10-08):
楼主现在用的是什么接收?用的什么晶体?

网友D(2007-03-12):
MAX66,40兆,不能和孵化接收兼容,我也有这样的问题。买孵化接收的时候我还说清楚是要兼容JR设备的,但是。。。。。

楼主:
现在只用原装的接收和晶体、770和77S都是非常不错的,
经过多方查证JR40M用飞高接收是比较好的选择。
另外本地有模友用F 40M接收、JR原装晶体,平安无事!

网友E:
我用飞高40M配9X2不错,而且晶体好像不分FTB和JR。我两个控都能用。

网友F:
2610用西安孵化六通接收72频的~还可以用别的晶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