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龙的低压保护如何调整?

楼主(2006-06-27):
翼龙原装8.4v 1ah电池,480电机。电池组实测工作电压范围9.6-8.2v

当电池组8.7v的时候动力表现已经不佳,但一般盘旋、小爬升还是可以做到的。

现在每次飞到低压保护自动断电时电池组电压是8.6v。

问题是:能否再降低低压保护电压,比如到8.4v甚至8.2v再自动断电,这样可以小小的提高留空时间。

网友A:
引用 楼主:
翼龙原装8.4v 1ah电池,480电机。电池组实测工作电压范围9.6-8.2v

当电池组8.7v的时候动力表现已经不佳,但一般盘旋、小爬升还是可以做到的。

现在每次飞到低压保护自动断电时电池组电 ...

8.6伏?---------非常非常地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8.6伏?---------非常非常地奇怪!!!

用万能表测的,我怀疑翼龙摔了多次后低压保护也摔坏了,低压保护定得过高。
不过如果从飞行安全来说这个电压还是比较合理的,因为飞机动力开始明显不足了。
这个时候三四级风已经很难迎风飞回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万能表测的,我怀疑翼龙摔了多次后低压保护也摔坏了,低压保护定得过高。

还是把电调换了吧,现在三十块一个的有刷电调比艾特那个强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把电调换了吧,现在三十块一个的有刷电调比艾特那个强得多

show me the money!

网友A:
俺是粗人,没念好书,有看没有懂

楼主:
初学飞的话现在的翼龙表现还不错啊:耐摔!控制性动力留空时间都尚可。
换设备的事等进一步熟悉翼龙操作和有米后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俺是粗人,没念好书,有看没有懂

玩过<星际争霸>你就清楚了,大致意思是"给我钱“。这是个游戏秘籍,打出这几个单词后你的资源猛然增加很多很多,再也不为缺钱无法造兵\发展而烦恼。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初学飞的话现在的翼龙表现还不错啊:耐摔!控制性动力留空时间都尚可。
换设备的事等进一步熟悉翼龙操作和有米后再说。

很难得的初学者的正确心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难得的初学者的正确心态

没有初步熟悉好的设备会更快摔坏甚至飞丢(比如动力足一下子栽下的速度加快,甚至分心一下就飞出视野)。

还是这个问题:8.6v自动低压保护断电是否定得过高(这时动力刚快速明显下降)?如果想调整,如何调整?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初步熟悉好的设备会更快摔坏甚至飞丢(比如动力足一下子栽下的速度加快,甚至分心一下就飞出视野)。

还是这个问题:8.6v自动低压保护断电是否定得过高(这时动力刚快速明显下降)?如果想调整,如何调整?

唉,等到掉电保护下来空载测电池电压是一丁点意义都没有的,非要测就在地面开油门量电机的端电压,其实很可能是你的电池老化(过充放造成)而不是电调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唉,等到掉电保护下来空载测电池电压是一丁点意义都没有的,非要测就在地面开油门量电机的端电压,其实很可能是你的电池老化(过充放造成)而不是电调有问题

在空中停车后滑翔下来,一测电压都是8.6v,两块电池都这样。不多不少,每次都这样。所以我怀疑低压保护为8.6v。不管如何,难道不能调整低压保护吗?非要换设备?

网友B:
你测的8.6是空载电压还是带负载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测的8.6是空载电压还是带负载的电压?????

空载电压。

楼主:
不过看来用不着调整了。下午6时贪做一个倒飞动作,失速后微旋一头栽进水里。正风干设备中... ...也许可以更换设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空载电压。

先不说8.6伏低不低,空载电压就是一点意义都没有,去测一下负载电压是很简单的事,上面也说过了,为什么不呢?

网友:
我是搞電子的,翼壟的電調有好幾款,把你的那款外包裝拆掉,照個清晰的照片,雙面都要,我幫你看該怎麼改,按理說只要改一個小電阻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玩过<星际争霸>你就清楚了,大致意思是"给我钱“。这是个游戏秘籍,打出这几个单词后你的资源猛然增加很多很多,再也不为缺钱无法造兵\发展而烦恼。

哦,我好象不懂的是为什么要给你钱,回答你的问题会欠你钱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我好象不懂的是为什么要给你钱,回答你的问题会欠你钱的吗

网友:
好象这种电调不能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我好象不懂的是为什么要给你钱,回答你的问题会欠你钱的吗

还钱~

网友:
我手裡的幾款翼龍電調我都看過,都能改,只要改分壓電阻就好了

网友C:
哪里有30元一个的有刷电调啊?我最近打算收一个,先看看.翼龙原配的电调确实不怎么样!打算收一个做备用!

网友A:
备用就不必了吧,就算真的要飞二十年,过几年再买该还买得到吧.....

引用 网友C:
哪里有30元一个的有刷电调啊?我最近打算收一个,先看看.翼龙原配的电调确实不怎么样!打算收一个做备用!

启迪有两款,一款是普通的,一款是象无刷那样用单片机控制的,会叫的,低位启动,线性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启迪有两款,一款是普通的,一款是象无刷那样用单片机控制的,会叫的,低位启动,线性好

哪款比较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哪款比较好啊?

啊,还用得着说吗?当然那种单片机的"高档"些,价格可能也会贵吧,具体你去问黄小姐.
三十块是那种普通的,线性也没觉得有多差,我用过一个,在他们的保证下,上15C/1500MAH的三串锂电,480电机直驱6.5*4的折叠桨,电调不怎么发热,直用到电机寿终了电调也没事,而且那电板小到人们会以为不够规格

网友C:
真的噶,等过久买上2个备用!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的噶,等过久买上2个备用!呵呵

我用的很多种有刷电调(档次都不高),只有这款和艾特的可以上三串锂电

网友D:
楼主搞错了,保护电压是马达工作时的电压,而不是拔掉电池后测得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搞错了,保护电压是马达工作时的电压,而不是拔掉电池后测得的电压

不管保护电压的定义。我的意思是想再调低一下保护电压,稍微延长留空时间。
对于show me the money的含义,玩过星际的人更好理解。我在这里只是感叹:“就让天上掉下一大笔钱让我购置高档航模设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