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和有刷的优缺点

楼主(2006-06-27):
请前辈细述一下无刷和有刷的优缺点

网友A:
不用说的,明摆着的

楼主:
不明白,请直说。

网友B:
有刷便宜.无刷好用.
同样体积的电机,无刷的功率比有刷大很多.而且无刷可以把KV做得很低当直驱.若换有刷做直驱,效率实在是...

网友C:
有刷因为电刷和换向器的存在,使的工作电流和工作寿命都有较大限制。

网友D:
那有刷和无刷内部结构有什么不同呢,能仔细的概括下吗,线条粗细有区别吗

网友B:
无刷用外转子的多(我所见到的),线圈多为6,9,12极,有刷一般都是内转子,线圈只有3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