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电直选择~

楼主(2006-06-27):
新手请教~电直选择~
想问一下该买36#还是小暴龙好~
各位先进给个意见吧~

网友A:
新手买lama,摔烂了再考虑其他的。至少不会太打击信心。

网友:
这要看你准备花多少米了`36#买个套机1000不到,加无刷、电调、锂电大约450,绝对能爽飞,但想要飞个更爽就要换控了FUTBA的6EXHP电版的。这个配置已经不错了
要是小爆龙就厉害了空机就900多,无刷,电调,电池,陀螺仪,舵机,控/收。差不多3000了。
有什么需要可以和我联系,QQ:21474890
电话:021-29314204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手买lama,摔烂了再考虑其他的。至少不会太打击信心。

严重同意!

网友:
我说说我哈
由于我是米少,模型投入,尽量减少重复投资,
我买东西不说一次到位了(也永远到不了哈)
3年前买了9X
第一架电直X400(4月份买的)
但有个先决条件
就是必须先掌握模型的技术知识(多看帖子多潜水)
还有就是练模拟器,平时空的时候做假想飞行(意淫哈)

网友:
我第一个玩的是4#,会飞一点换成36#。

网友:
LaMa!!!!
我的雷鸟总飞行时间1小时,代价100大元!

网友:
去看看置顶的《新手必读》吧。会有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