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充电器如何?3E MODEL SMART PLUS 多功能锂聚合物充电器。是不是真的平衡充?

楼主(2006-06-27):
3E MODEL SMART PLUS 多功能锂聚合物充电器
可充:2 CELL(7.4V)、3 CELL(11.1V)、4 CELL(14.8V)、5 CELL(18.5V)高能量锂聚合物电池
LED/蜂鸣声状态                      指示充电状态
由亮转灭/不响                          电源接通,同时充电器自检
红灯闪亮/不响                          电池电压低于2.5V,恢复充电
红灯常亮/不响                           电池充电中
绿灯常亮/不响                           电池充电完成
红灯闪烁/鸣叫                           电池短路或电池的连接有错误
注意:
1.确保12V电源不要接反,否则保险管将损坏.
2.确保电池的联系方式是正确的.
3.第一次使用请仔细查看产品的使用说明.
输入:DC12V 5A
输出:DC8.4V 12.6V 16.8V 20.4V 1.5A

网友:
还可以。不过需要一个好的电源。是平衡充的。

楼主:
298元。不过这充电器没放电功能有些遗憾。请问对输入电源有什么要求没有?只要5A输出就可以?不然再加一个12V5A的稳压给它。

网友:
谁用过?多少米?

网友:
据说不错,280左右。

网友:
是平衡充的,而且还能检测和修复电池,我之前就试过这些功能,但是记得先开电源再插电池

网友:
希望厂家能提供放电功能就更好了

网友:
很不错啊!有很多兄弟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