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让你的遥控连续用上3天吗?给你的控用上锂电吧!

楼主(2006-06-28):
我们手头用的遥控器电源不是镍镉就是镍氢电池(当然你如果是t14或t12就),出去飞真的是扫兴,没飞几下就没电了,原装的镍镉电池又来的贵。一狠心就改用锂电了,不过3节锂电满充的电压有点高12.4v左右,正常也在11.1v左右,所以直接替换 一来太危险(弄坏可就是几千的哦),二来9v的低电压报警就会失效:

解决办法:利用二极管降压,有人说12v的锂电要用两只二极管降压刚好(每只降压0.9 --1.0v左右)。我测试了一下,两只降压太多,而且在二极管上的热损耗太大,锂电的常时间使用优势也体现不出来。因为锂电降到11.3v左右,遥控就会低电压警报。

经过我的反复测试,其实用一只二极管是刚好的,这是连接图,上面的是我将二极管串入电源线用热缩管包好的样子:

根据自己的遥控正负极连接要求将锂电接入,我的是10x,图中上面两个接线柱连接锂电负极,下面两个接线柱连正极:

接好装入电池仓:

开机:显示电压10.2v!!!!,就算你满充12.4v接入也没关系,不会烧机的,我已经用了几个月了。这下你可连续用上3天不要关机了,呵呵!!!

网友A:
我倒,二极管的型号几百种,你得讲一讲型号呀!

楼主:
没关系啦,我用的是从电脑的破电源里拆下来的,型号没有特别关系,串上试一下,无负载能降压0.2v-0.3v,负载降压0.8v-1.1v的就行了!

网友:
我的futuba 4YF 直接接11。1V 3800mah的狂模牌锂电池,没有被烧毁呀,我的电压充到12.4V。

我的试验表面: 不用接2级管,4YF和6exhp可以直接和12。4V的三节锂电池连接,发射机工作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倒,二极管的型号几百种,你得讲一讲型号呀!

随便用个硅管就可以,用1n4007,1n4002都可以,电流1A,
楼主的用4148,电流比较小

楼主:
其实遥控电流要求不高一般在70MA  -- 280MA 左右,用h48和 fr105 这些型号的都可以。

网友B:
不需要二极管,遥控器都可以用5号电,全新的有12V以上,比11.1V要高.没有问题.

网友:
楼主的表跟我的一样,多钱买的呀?

网友:
IN4148电流不够,还是用IN4001好,

网友:
f系的控,专业运动员们都在直接用锂电,有液晶显示的,可以直接看电压知道是不是要换了,低于11.1v就要换了,充满后,是12.6v左右,放电时,电压应该是11.8v左右,因为负载比较小,所以低于11.1v的时候,就要考虑换电池了
4vf我用2个管降压,可以看场强表知道电压

网友C:
根本没必要使用二极管降压,这样市属多此一举

网友:
其实是不用降压的,我的 6EXHP 和我朋友的 9X 就是直接用三串锂电池,用了这么久都没事啊。

楼主:
不接二极管在大部分控上可以用,但我不是说了:一来太危险,(弄坏可就是几千的哦),二来9v的低电压报警就会失效,用久了忘记了锂电的会过放。

网友:
那你们用的是多少C放电的电池呀?

不会因为放电过大烧吧?10C和12C放电的行吗?有没有一个安全的规定呀?

网友:
顶,看来楼主的动手能力,非常之强悍

网友:
11。1V 3800mah的锂电池,那不比镍氢电池还贵得多吗?有必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二极管,遥控器都可以用5号电,全新的有12V以上,比11.1V要高.没有问题.

就是!就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根本没必要使用二极管降压,这样市属多此一举

就是!就是!!!严重同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接二极管在大部分控上可以用,但我不是说了:一来太危险,(弄坏可就是几千的哦),二来9v的低电压报警就会失效,用久了忘记了锂电的会过放。

楼主每次飞之前都不用检查的吗????你会忘记充电,还有会忘记你的电池用了多久吗?????嘻嘻!!!!不要扁我,我只是觉得降压没有必要的!

网友:
大部分的新碱性电池开路电压1.65伏左右,8节就会有13.2伏。就按标称的1.5伏计算也会有12伏,再加上电子电路零件的使用全部都会留有余量,所以正常工作时串接二极管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倒是为了安全起见应该在电路中串接限流电阻才是比较合理的。

网友:
控这玩意儿几千大米,还是悠着点吧?
买多几节电池花不了几米.........
万一控出点问题........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