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变压器实验

楼主(2006-06-28):
哪位兄弟玩过开关电源?
玩了一把开关电源,是一个笔记本电源,拆开后将其中的高频变压器的输出端用线引出,接入另一个自制的E型高频变压器做高频变压试验,出现的几个现象与平时的工频变压器不同,请哪位兄弟帮忙解释一下:
1、各档电压与线圈的匝数成正比,各档的电压也能用普通万用表的交流档测量出来,并且交换两根表棒,测得的电压相等,这与工频变压器无异。
2、短接自制变压器的输入端,电源自动关闭。但短接变压器的输出端,电源既不关闭,也不影响输入端的电压,也没有看见短接通常有的火花,变压器也不发热。
3、输出端接相应电压的2W左右功率的小灯泡,不亮。
4、接全桥后灯泡不亮。
5、接半桥后,一个方向亮,另一个方向不亮。
6、低两组(5V/10V)亮,高组(15V)不亮。

网友:
隔离式开关电源的初级线圈一般是高频PWM调制的,不像工频变压是固定正弦波,原理不同的。

比如单端反击式电路在PWMon的时候储能,PWMoff的时候整流输出,输出电流要大和电压要大得时候PWMon周期增加。

楼主:
谢谢ckyo!
通过调整脉冲宽度或频率可以改变输出参数这好理解,但这也没有违反内能量通过磁感应进行交换的基本原理。简单的理解,感应的能量是由加在初级绕组上的脉冲幅度、宽度和频率所确定的,否则,原电路的高频变压器也不能实现高压、小电流到低压、大电流同频转换。但这些基本的原理却没有在自制的变压器上实现。

网友:
如果你将自制变压器接在原变压器输出端,这样会影响内部电路的工作状态,所以不好说。

变压器由初级线圈里的变化电流产生变化磁场,在次级在感应出变化电流,而感应出来的电流和磁场的变化速度有关系,在初级由开关管控制瞬间通电、断电电流变化率很大,则次级感应出来的电动势会很高,这就使开关电源和工频变压器最大的区别,开关电源使用1:1的变压器就可以升压。

楼主:
也许你说得对,但因为没有示波器,也无法更精确判断这种影响。用简单的思维去理解,原电路高频变压输出后,除了整流用作电源正常输出外,中间还有取样电路反馈用于稳压,但自制变压器的接入和拆除,对正常输出似乎没有任何影响。
1:1的升压是不是高次谐波的关系呢,是否有1:1高频升压且可工作的实例?
谢谢你化时间和我讨论,这个园地真的发现很多高手和绅士。

网友:
我现在做一个项目线圈是2:1的,输入12V,一次调试没控制好输出电压升到24V把电容都爆掉,理论上升压是没问题的,但是一般设计时还是按电压比等于匝数比来做,这样电路工作在比较好的状态。
只要能在初级线圈产生足大的dI/dt,次级就能产生出够大的感应电动势,如果输入正弦波dI/dt已经确定,而开关电源只要增加PWMon的时间或减小初级线圈电感在开关的时候就能产生更大的dI/dt,次级电压就能很高。

比如如果要求输入12V,输出调整在8~15V,这就比较合适1:1,一般只要升压或降压的设计很少1:1的。

技术要讨论才能更高,其实开关电源我也是最近才开始了解的还在学习中。

楼主:
看上去CKYO是专家,我却连一个“专心”的爱好者都称不上,全凭一时的性起走到哪儿是哪儿。真的非常谢谢你的指教。
初级线圈电流变量dI/dt的大小是由什么决定的呢?在非阻性负载(功率因素非1)中是否是由电容量或电感量以及相对应的负载大小确定的呢。
问题是,自制变压器的次级感应电压(如果无法输出电流,只能算是电动势)没有问题,升压降压都能够实现,但无法接带负载,接上负载后出现电压暴跌现象。
高频感应和变压的理论及概念都没有,相信也已经没有了系统学习的能力,请教这些问题其实目的很简单,我是在按照工频变压原理完高频,想知道这样玩行还是不行,行的话要注意什么。

网友:
初级线圈开关的时候都会产生电流的变化,是由电感量决定的,而且开关管道通的时间越长电流越大。

隔离式电源有多种有的在初级线圈导通时次级线圈输出电流,有的是在初级线圈导通时储存能量,在关闭时次级感应电流。

你所做的实验为什么不行我不太清楚因为具体参数的差异。你可以这样试一下:在原来电路的输出接上负载,再看你这个输出是不是电流大了,如果是的话那时因为输出空载所以PWM导通很小,应为导通的速度很快,所以次级能感应到比较高的电压,但能量的传递很少所以不能带负载,原来的回路是有反馈的,输出电负载大时后会增加PWM,所以让他原来的输出电流大点,你的变压器感应到的电流也会大些。

楼主:
PWM脉冲宽度是区分开关电源工作与否的主要标志之一,现在新型电路的节能设计还会降低非工作状态时的频率来降低损耗,这些脉宽问题、频率问题我想肯定对我的“玩法”有一定的影响。有空我还会按照你的指点继续试试的。
谢谢这段时间以来的关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