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那个牌子镍氢充电器好用?品威PW-C-618充电器好用不?

楼主(2006-06-28):
请问那个牌子镍氢充电器好用?品威PW-C-618充电器好用不?

网友:
1/10C充电的标准充电器性能都差不多,都是最简单的电路,无所谓好坏。市场上也见到过让你5个小时充满的快充,卖50,还送你两个同品牌的2000MA的充电电池,性能会好到哪里去!
目前市场上看到的最好的镍氢电池充电器是那种充四节电池,有四个指示灯,有单节充放功能,充电电流1500MA以上,有负电压变量检测芯片电路的机器,通常单机价格都在100元以上。

网友A:
我用品威PW-C-618+也叫Y5+,有放电、充满自停功能,连接电脑可监视充放电曲线及测电池内组。还具有旧电池修复功能。个人感觉超过SONY、东芝的同类产品。PW-C-618是减化了连接电脑的功能,同时价位也大幅下降了。是一款很好的产品。

网友B:
电池如果玩到用电脑充放电曲线和检测电池内阻的程度,那也算是电池发烧友了。将来如果充电电池卖到3块钱一个,除非发烧,否则再去用电脑监测其实也没有什么意思了。
总体来说,PW618能做的基本上都做到了,除了充电速度稍慢外(最好0.5-1.0小时),也的确无话可说,170来块钱,送了6个大容量电池,还送测试软件,还能有什么想法!

网友:
买超霸的一款一小时快充的套装也不错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池如果玩到用电脑充放电曲线和检测电池内阻的程度,那也算是电池发烧友了。将来如果充电电池卖到3块钱一个,除非发烧,否则再去用电脑监测其实也没有什么意思了。
总体来说,PW618能做的基本上都做到了,除了充 ...

那么个体积,要作到0.5-1H,很难啊。快充1100MA已经可以了!这么好的东西该支持下,据可靠消息618+已经卖脱销了,现在已断货。

网友:
好啊,那就顶一个吧,纵观目前的极充产品,PW618的确过得去,权当是敲边吧。
个人认为,1/10慢充经历了时间的考验,慢是慢了一点,但即使忘了从充电插座上拔掉,多充一点,电池也不会充坏,对记心不好的人来说正合适。
等和计算时间都是最烦人的事,所以将来15分钟的super charger一定有市场。现在70来块钱已经可以买3小时充的了,相信1小时的也为期不远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用品威PW-C-618+也叫Y5+,有放电、充满自停功能,连接电脑可监视充放电曲线及测电池内组。还具有旧电池修复功能。个人感觉超过SONY、东芝的同类产品。PW-C-618是减化了连接电脑的功能,同时价位也大幅下降了。是 ...


PW-C-618哪里有卖,大概多少RMB?

网友:
引用 网友C:


PW-C-618哪里有卖,大概多少RMB?

淘宝网

光充大概在75元左右,带AA(2100mA)X4,AAA(700ma)X2 168元。光充更实惠。
样子稍差,的确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么个体积,要作到0.5-1H,很难啊。快充1100MA已经可以了!这么好的东西该支持下,据可靠消息618+已经卖脱销了,现在已断货。

实际也不尽然,有一个使用充电电池的分支领域不知道你注意了没有,即剃须刀的快速充电。
我用过几款进口充电须刀,是市面上最容易见到的那些,有德国的,有日本的。
这些剃须刀的充电时间都很短。一款说明充半小时的德国须刀,20来分钟就充满了,可以用很长的时间(近一个月)。这样极速的充电速度如果能用在普通的充电器上真的很好,即使充电寿命减一半我认为也值。充电电池玩的时间我也算有年代了,从来没有一个电池充上几百次的记忆(手机不说,电模可能也不能算)。八十年代人家从国外带回来的三洋500MA5号镍镉电池,很珍贵,用了4、5年,后来实在太破烂(包装+锈蚀)扔了,也没有发现性能上的问题,算算也没有一百次充电的(那时的充电次数好像只有300-500次)。
再说剃须刀。德国须刀拆开后发现里面的电路也算复杂,两节三洋镍镉电池(没有标容量,据说1000MA),另配12V500MA专用开关电源(实际就装在插头里,比普通插头稍大)。充电模式也很有意思,指示灯亮时有充电电流,不亮时无充电电流。开始充时指示灯长亮,十多分钟后开始闪亮。亮灭比例从长到短,到最后完全不亮,整个过程二十来分钟。
这种剃须刀充电器为什么不能用到普通充电器上呢.

网友:
我有个PANASONIC的830充电器

我有个PANASONIC的830充电器可以显示充了多少电。充电电流3A脉充可以12V 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