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哪位大虾有3810改成美国手的经验,或者是改10X的经验

楼主(2006-06-28):
本人想把3810改成美国手,有没有人有改过的经验,有图片最好,非常感谢!

楼主:
真的没有人改过吗?

网友A:
9X 很容易改,首先在设置中把 模式改成 Mode1 (好像是,记不清了) ,然后打开后盖,把回力弹簧从左边换到右边,然后把那个簧片从右边换到左边。

说明书上有教怎么改。 10分钟全部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9X 很容易改,首先在设置中把 模式改成 Mode1 (好像是,记不清了) ,然后打开后盖,把回力弹簧从左边换到右边,然后把那个簧片从右边换到左边。

说明书上有教怎么改。 10分钟全部搞定。

model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