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重不落在主轴对飞行影响大不?

楼主(2006-06-28):
估计了一下就算压20g在尾巴还不一定平衡得了
我才练习悬停是没事,不知道对航线之类的影响大吗?

网友A:
楼主最好是先把十字盘调整至水平,然后再通过移动设备来把重心调整好,最后才是用遥控器来调整十字盘。通过以上的重心调整后,你不管是悬停还是航线和3D都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了,只有这样调整出来的直升机才好飞……

楼主:
我观察了一下,电子设备都已经大部分在主轴后面了,是不是电池太重的缘故 2200 20c 电池176g

网友B:
就是这个原因,可以把电调绑在陀螺下面的位置,我把陀螺放那里,还加了BEC,用12C的电池,都还不平衡

网友C:
我是前面,重了,所有设备都往后移,前面还是重,用2200MA的电池,就容易平衡了

网友D:
为什么我觉得重心往后呢。。我看了一下9253也不是很重啊。我电子设备都放在前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