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装好的Kill牌飞翼

楼主(2006-06-28):
过年初买的Kill牌飞翼,现在才有空装起来。

配K牌强力370电机,600mA8.4V氢电。总重量315克。不知道推力有多大?

试用了珍珠棉材料做的鳍,不怕摔。怕它太软,中间插入牙签数跟做加强。

还没试飞,因为有一个舵机经常转到一个位置就卡死,非要手动拨一下再能转,不知道什么原因。另外推力线也没有调整,不知道是不是需要调整。

网友:
我也刚订了2支kill飞翼,还没到

网友:
舵机极有可能打齿了。

370推力在200克左右。

推力线无需调整,原安装位置即可。

网友A:
用什么浆?370的转速不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什么浆?370的转速不太高。

用的是K牌的4寸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什么浆?370的转速不太高。

370的转速不太高吗??记得带4025桨在20000转以上。

楼主:
今天试飞了,感觉左右稳定性不足,动力稍弱,最后摔了几次把桨摔断了。
珍珠棉材料完好无损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试飞了,感觉左右稳定性不足,动力稍弱,最后摔了几次把桨摔断了。
珍珠棉材料完好无损

动力建议用KV3800-4500的内转子无刷型号B20-40的。

网友C:
晕哦!~  kill的飞翼我还没有收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晕哦!~  kill的飞翼我还没有收到

不会吧?可是邮局快件,运费比普通邮件高一倍哪。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吧?可是邮局快件,运费比普通邮件高一倍哪。

呵呵呵,邮局快件有时候比普邮还慢啊!有的等了………… 曾经相隔100公里的件走了10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动力建议用KV3800-4500的内转子无刷型号B20-40的。

我打算用铃铛盖配合启迪6.5寸折叠桨试试,折叠后不易摔断。

网友:
问一下kill斑竹,火鸟400的电机和桨能不能用?

能抽空回一下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吧?可是邮局快件,运费比普通邮件高一倍哪。

今天收到单子了,还没去拿还赶的上这个周末

网友:
你的锒铛是辉盛kv 1720 46克?
你的飞翼下部有投掷把手吗? 如果有把手,就不容易把桨折断啦
我的珠海星宇蝙蝠飞翼用华迈的kv 1720,46克,6X4直驱,转速15000,11.1V
---------------------------
我打算用铃铛盖配合启迪6.5寸折叠桨试试,折叠后不易摔断。

网友:
转速怎么测出来的?

楼主:
电流测了吗?大约是多少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