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0的练习机

楼主(2006-06-28):
因为是新手第一次飞油固,所以请教老鸟儿些问题,先在这谢谢了~~~
想知道40的练习机,配多大的发动机和浆合适啊?? 11*6可以吗???
还有就是3003的标舵可以带吗???

网友:
沒問題

配46級的引擎,3003也很好,apc11*6的ok 這樣的配置基本上沒什麼問題的..放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是新手第一次飞油固,所以请教老鸟儿些问题,先在这谢谢了~~~
想知道40的练习机,配多大的发动机和浆合适啊?? 11*6可以吗???
还有就是3003的标舵可以带吗???

很多人都是带的3003~~~~如果感觉速度太快了~~可以换用11*5

网友:
没有问题。。。。。。。。。。。

网友:
恩~~40练习机配46发动机  11*6的桨 建议用尼龙桨~~抗遭一点~~3003也没问题~~很多新人都是这个配置~~

网友:
如果是新手,建议还是先飞25级练习机.

网友:
40比25稳定....

网友:
我这里新手首飞油机,都是40级的!我个人感觉比25级的好飞、稳定、目标大,而25级的我觉得有点过于贼!

网友:
我也感觉是用40级比25级好飞!!!

实际经验!!!因为我也是玩了25级才玩40级后的区别!!!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热情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