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X和450XL差别在哪里?

楼主(2006-06-29):
看到450X价格比450XL低很多,450X空机大概是5XX元,450XL的空机差不多是8XX元。看了看,发现主要是3个地方有差别:尾管、皮带、日字框。450X的尾管和皮带都比450XL稍微短一些,日字框听网友说是什么牛角的,不是特别明白。
问题是,450XL是不是450X的改进版?牛角的日字框有什么不好么?如果换上这三个部件,是不是就成了450XL了?

网友:
差的大了,首先一点,性能就不可同类而语.当然,X改装成XL,就别论了.

网友:
最主要的差别是旋翼头的精度,XL的要高一些,因为SF臂全部改为双轴承和轴套螺丝,精度提高了不少.尾巴加长就各有各优点了,个人喜欢短尾巴.

楼主:
如果把450X改成450XL的话需要多少钱?会不会比买450XL便宜啊?呵呵。不过我估计应该不会便宜,否则的话大家都去买450X来改装成450XL了。

网友:
2楼和3楼的都错了只说了一半

450X分新款和旧款
旧款目前基本已经停产
几乎就没有商家在销售了
旧款的机身材质为灰色塑料
只有HDE版本没有CDE(CCPM)版本

新款的450X只有CDE版本没有HDE版本
所有的零件和450XL CDE版本通用
详细介绍看台湾官方网站连接http://www.align.com.tw/shop/pro ... mp;products_id=1147
购买时要分清是旧款的还是新款的说

引用 楼主:
如果把450X改成450XL的话需要多少钱?会不会比买450XL便宜啊?呵呵。不过我估计应该不会便宜,否则的话大家都去买450X来改装成450XL了。

要改装成XL很简单
尾管(XL)¥30、皮带(XL)¥60、 平衡翼控制組 HS 1086 ¥70或者直接换金属平衡翼控制組HS 1081 ¥150
以上3个零件更换后性能就和XL完全一样了
至于外观就青菜萝卜各有所好了

HS 10

网友:
hyf_lj你好。
不愧是老斑竹,回答问题还是那么简短、精辟。
学习中。

网友:
呵呵,忘了新出的450X,旧的450X改450XL要换不少东西,上面说的还不足够.其实整个旋翼头都改良了,还有整个尾变距结构也不同了,所以光换那几样是不能达到XL的水平的.

楼主:
本来考虑到450X价格比450XL要低很多,看来还是买个450XL好玩,呵呵。

网友A:
標準售價:NT$6,100元        T-REX 450X(CDE)CCPM套裝空機版(含新型430L3550+25G調速器)
會員售價:NT$5,200元
什么价格啊??????????我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標準售價:NT$6,100元        T-REX 450X(CDE)CCPM套裝空機版(含新型430L3550+25G調速器)
會員售價:NT$5,200元
什么价格啊??????????我靠!

那是NTD,比率约是1:4左右,所以价格是5200/4=1300RMB
由于物价指数的关系,心痛度约当您看到一架1300RMB/2.5=520RMB的直升机

PS:前阵子,一个老美说他们考飞机执照要10,000USD,约当我们花10,000RMB的心痛度(以物价指数相差八来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