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我的 2.1 Kg 3D吊得很爽! 实践证明,10节电池效果比 12 节好

楼主(2006-06-29):
我的 2.1 Kg 3D(3520 马达, 14X7 桨)   吊得很爽了! 实践证明,10节电池(18c5s2p) 效果比 12 节好(18c4s3p)。
1600mah18c4s3p:  总觉得需要往上窜一下的时候, 动力不足
1600mah18c5s2p:  感觉动力强劲. 我飞了 7 分钟. 其中吊机约 3 分钟. 最后 1 分钟一直吊机, 油门中间即可.  共耗电:  900maH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 2.1 Kg 3D(3520 马达, 14X7 桨)   吊得很爽了! 实践证明,10节电池(18c5s2p) 效果比 12 节好(18c4s3p)。
1600mah18c4s3p:  总觉得需要往上窜一下的时候, 动力不足
1600mah18c5s2p:  感觉动力强劲. 我飞了 ...

恭喜!!!如果采用kv750的3520,8节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如果采用kv750的3520,8节就够了.

哪儿能买到 kv750的3520 呢?

网友:
是啊,如果是板极,应该不用这么重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哪儿能买到 kv750的3520 呢?

都有啊3520-6是kv750的啊......你的飞机有点重,估计是电池超重了,40的板3D改完电后,起飞重量应该在1800-1900之间比较合适.

楼主:
引用 楼主:
飞机全重多少啊?看起来好重的,飞行操控性好么?

不好意思, 飞机重量忘了。
主要电池比较重,共 460g
比小“小旋风”好飞很多很多。 吊机和侧飞都非常的稳(其他动作不会 -:(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有啊3520-6是kv750的啊......你的飞机有点重,估计是电池超重了,40的板3D改完电后,起飞重量应该在1800-1900之间比较合适.

对, 电池是 460g.
不过,我觉得大3D 与小 3D 不一样。 小 3D 一半的重量是电池。 大 3D 反正也是 2Kg 了,多加 150g 动力强许多, 可以多飞近 1 倍时间。相比之下,还合算。 2Kg 飞机,如果最大拉力才 2.6Kg, "轰油门"  就不过瘾。 现在突然可以产生 3.6 Kg 的爆发力, 比较容易操作

网友:
我想關心一下你的3520是在哪買的,多少錢?

网友B:
看电池啊什么的价格算起来 可以玩油动了 还玩电动的做什么的

网友C:
估计楼主在马达、电调、电池上的投入超过1000RMB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楼主在马达、电调、电池上的投入超过1000RMB了吧?

构成简介绍如下:

(1)飞机: 400 元 。   Katana 3D 40.  北京丰模买的.   这个飞机有一点不好, 就是做完后, 翅膀和机体无法分开. 所以小轿车无法运输. 至少面包车.
(2)电机: 278 元(带两个桨,夹头) .  A3520, 670KV. 三军买的:  http://www.3jmodel.com/product.asp?id=846
(3)奖:  14*7APC-E
(4)电调: 1200 元.  phoenix-80A  .  原来的用的是 hobbywing-60A(500 元), 在机场准备起飞,冒烟了 -:(
(5)BEC:  200 元。 Potencia 2A 5V
(6)接收机和舵机: futaba
(7)电池: (188元+ 128元)*2 = 632元  ele  1600mah18c2s + 18c3s 两组   http://www.121mx.com/shop/defaul ... id=83&typeid=12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电池啊什么的价格算起来 可以玩油动了 还玩电动的做什么的

模龄较短, 还没有玩过油 -:(

网友C:
太贵啦,不过玩的爽快也值得!
如果你用内转子+减速器,在拉力不变的情况,工作电流能减少不少,这样对电池和电调的要求能降低一些。

网友:
2700多米呀!

真厉害!!!!!!!!!!!!!!!!!!!!!!!!!!!!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 电池是 460g.
不过,我觉得大3D 与小 3D 不一样。 小 3D 一半的重量是电池。 大 3D 反正也是 2Kg 了,多加 150g 动力强许多, 可以多飞近 1 倍时间。相比之下,还合算。 2Kg 飞机,如果最大拉力才 2.6Kg, ...

kv750在4S情况下一样可以得到3.5kg的拉力.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太贵啦,不过玩的爽快也值得!
如果你用内转子+减速器,在拉力不变的情况,工作电流能减少不少,这样对电池和电调的要求能降低一些。

的确内转子+减速器要比外转子的效率高一些而且好配浆,国外大飞机用的都是内转子+减速器,但对减速器和内转子要求也很高,而且噪音很大,动力组的寿命也少很多.

网友D:
晕倒,还要bec干嘛,直接装一个小容量的镍氢电上去就可以了,重量也增加不了多少

网友E:
上段录像看看,正想超大电3D发展呢~

网友:
那如果外转子加减速组呢?

网友F:
请教!BEC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G:
这么重都能飞起来,还是没搞清你用的什么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晕倒,还要bec干嘛,直接装一个小容量的镍氢电上去就可以了,重量也增加不了多少

用了 4 个大舵机,经测试, 一起动的时候, 电流在 1.5 A 左右。 因为是 3D(不象F3A), 经常会连续一直同时动4个舵机.如果用 7805,可以有两种方法:
(1)再装小容量的镍氢。
如果容量太小, 500maH,  500maH/1.5A = 500*60maS/1500ma = 20 分钟。  严格来说, 即使是新电池充满电, 飞上 3 个来回,就得换电池了。
如果容量大,要增加 100g, 就不合算了。
最主是还多换一个电池。比较麻烦。
(2)直接连接到电源
因为一般大飞机用4 到 5 个 LiPo, 电压到 16V - 20V. 消耗的功率是  (16-5)V * 1.5A  = 16.5W. 也就是说, 小小的 7805 上要消耗 16W - 22W。 这个热量太大了。 除非挂在外面,让桨风直接吹。 但是, 吊机的时候, 本来电流就很大了,还要消耗 1.5A 是否可惜。

如果用专业 BEC, 只有 10g。几乎无热量。在我的飞机上, 输入只要 0.4A ,就可以输出 1.5A 了 -:)
另外, 7805 手册上说, 建议连续工作电流最大是 1A(峰值是 2.2A).而我们连续工作在 1.5A, 有风险的,尽管芯片有余量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么重都能飞起来,还是没搞清你用的什么电池

在elemodel 买的。 用的是 1600mah18c.  可以参考  http://www.121mx.com/shop/defaul ... id=83&typeid=12
电池还算可以。 放完 25% 之后, 连续 20A 放电, 电压在 3.3V 左右。 即电流还可以, 电压稍有点低. 主要价格比 20C 的便宜很多

楼主:
引用 楼主:

外转子的效率没有内转子好。
我和鹰王的3d准备用4s3200mah15c,整个飞机会轻不少,并且bec用2s锂聚+7805(便宜),副翼舵机用两个16g的,方向舵听取小慈的意见用拉力最大的舵机,这 ...

如果用外转子话,强烈建议用4120马达。 我们这里的大飞机全用 4120. 我用3520因为事先没有做调查, 可能用小了,所以只能用 5 个电池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段录像看看,正想超大电3D发展呢~

江湖上高手太多。 本人水平属于初段。所以, 就上个照片吧。(注: Katana 翅膀上趴的是大家熟悉的"小旋风")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教!BEC是干什么用的?

全称:  Battery Eliminator Circuitry .电池减压电路
一般接收机和舵机的工作电压在  5V或 6V。 而电池的电压远远高于 5V。 一般只要电调内部带的 BEC 即可。 但是, 如果飞机内的电池电压更高(>=4 LiPo) 和用的舵机大, 就不能用电调里自带的 BEC 了, 因为效率低,很容易发热烧毁的。 需要外接高效率的 BEC。

楼主:
引用 楼主:

外转子的效率没有内转子好。
我和鹰王的3d准备用4s3200mah15c,整个飞机会轻不少,并且bec用2s锂聚+7805(便宜),副翼舵机用两个16g的,方向舵听取小慈的意见用拉力最大的舵机,这 ...

等着同志们的好消息!

网友:
哇,高消费,不知什么时候才能达到楼主的配置.

网友:
恭喜!!!!!!!!
等我有钱了,也去拼一个大飞机,一个电的,一个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