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型無刷電調油門曲線

楼主(2006-06-29):
請教一下.這款25a的油門曲線一般怎麼設置.由下往上5點.第一點.0%....第二點?三點?四點?五點?

楼主:
我現在設第一點0%.二點30%.三點50%.四點60%.五點70%.可以嗎?

网友:
这个没有绝对的

油门和螺距是相互配合的

普通模式,油门中段调的不要太陡,平滑一点

都是根据自己的实际飞行调的

网友:
我的是0-30-70-85-100%,一般到60-70%之可以离地!!

楼主:
我試過把第二點到第五點的調高一點點,但一下推盡油門.機頭會向左轉呀.為什麼麻><?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試過把第二點到第五點的調高一點點,但一下推盡油門.機頭會向左轉呀.為什麼麻><?

猛推油门的时候,尾桨来不及抵消机体自转,所以就会转了,慢慢推油门就不会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猛推油门的时候,尾桨来不及抵消机体自转,所以就会转了,慢慢推油门就不会这样了。

还是版主厉害呀!

楼主:
但第二點和第五點調低一點的話.猛推油門拉起.機頭也不會轉呀.那是否調低一點比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