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跪求~~~黑鹰的抗风是不是比亚拓差?

楼主(2006-06-29):
黑鹰的抗风是不是比亚拓差?~~~估计能差多少吖?

网友A:
差距肯定有一点。毕竟亚托精度高,机身尺寸大。但只要调整好,转速设高一点。不会差别太大。

网友B:
抗风性能主要是跟机体重量有关系。当然不同的旋翼头也会有差别的。

网友:
吖吖吖~~~3Q大家啊~~~~

网友C:
黑鹰是400级别的,亚拓是450级别的,抗风能力肯定不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