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朋友知道亚托RCE-500X的使用吗。

楼主(2006-06-29):
RCE-500X的不知道使用和调试。懂的便宜说说谢谢。主要是不知道
舵机
线的正反。在就是调试。

网友A:
用回声的9G ,感度85,不错,把感度调到0,调整纬度到不乱摆,再加感度,微调中立就可以了,我现在飞3D

楼主:
你好。先谢谢朋友。我现在的设置是接上电源后。陀螺过了几秒带动尾舵机跳动一下。就不动了。陀螺上的红灯常亮。这个是不是表示已经找到了中立点。感到还没调。放的方法知道。

网友A:
是中立点,然后调舵机位址

网友B:
我的亮的是蓝灯!!亮红灯的好像是RCE400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