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VF使用镍氢电池的充电问题,高手进来下!

楼主(2006-06-29):
可以直接用侧面的电源插口给镍氢电池充电吗?

使用一般的电源适配器可以吗?

如果可以: 8节GP 2200mAh电池  电源适配器 12V 1500mA 18VA 的适配器多久能充满呢?

网友:
根本就不能用,电流太大。1500mA你想把电池冲坏吗?

楼主:
楼上的,你懂不懂呀

我的GP1小时快冲,正常使用下:2200MHA电池,一小时就充满电了,电流多少你自己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的,你懂不懂呀

我的GP1小时快冲,正常使用下:2200MHA电池,一小时就充满电了,电流多少你自己算

奥,是遥控器充电呀,我当动力电池了.不过即便这样我感觉可能冲的不充分.反正对电池不好这点是没错的

楼主:
是呀  冲的电池都烫手了

充电器本身带过热保护装置,就是怕国产的东西,性能不保靠

唉...用一天是一天吧  总怕这怕那玩的就不爽啦

楼主:
我自己认为 8节GP 2200mAh电池  电源适配器 12V 1500mA 18VA
应该是2200/1500*40%=2  大概2小时充满

不知道这样串联,会不会因为电池个体差异,对个别电池造成伤害?

大家是不是对这种镍氢电池不削一顾啦  都没人回复哦